现在到底是F3飞控还是naze32飞控稳定?

楼主(2016-03-15):
我了解到的是naze32会比较稳定,F3会突然出现解不了锁,或了解不上的情况。谁能出来说说这两个飞控的情况吗?

网友A:
f3吧!解不开多数是遥控中点没设置好!这点f3比不上cc3d!cc3d地面站可以学习每个遥控器!而cf却不行!

网友B:
f3自稳你会哭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f3自稳你会哭的

怎么说F3自稳会哭?说说看,我正准备上F3,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F3自稳会哭?说说看,我正准备上F3,谢谢!

就是不稳咯,很难调,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f3自稳你会哭的

这里F3算法2默认PID稳如poi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吧!解不开多数是遥控中点没设置好!这点f3比不上cc3d!cc3d地面站可以学习每个遥控器!而cf却不行!

其实是可以调的,不过要进CLI输入命令,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自稳你会哭的

这样说还是f3没自稳的要好?

网友D:
32和f3 都是同类使用cf,bf固件。f3硬件上更先进更快。前提你必须用手动模式,pid要调好。自稳可调参数灰常少,作者可能跟本没考虑你们用他玩自稳的

网友:
玩手动没区别吧

网友E:
f3真那么难搞吗那我一直飞cc3d自稳的,是需要cc3d手动完再f3,还是直接f3手动

网友:
我CC3D手动不敢玩,反而F3的手动用的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3真那么难搞吗那我一直飞cc3d自稳的,是需要cc3d手动完再f3,还是直接f3手动

F3也一样好弄,直入F3自稳,半自稳,全手动,你会发现比CC3D强太多。或CC3D刷BF,你也会发现性能比原固件也提升N多。

网友:
在两者都调好的前提下~我是水货~只飞出了F3转弯确实比NAZE32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和f3 都是同类使用cf,bf固件。f3硬件上更先进更快。前提你必须用手动模式,pid要调好。自稳可调参数灰常 ...

是的,不考虑自稳。

网友:
引用 网友F:
F3也一样好弄,直入F3自稳,半自稳,全手动,你会发现比CC3D强太多。或CC3D刷BF,你也会发现性能比原固件 ...

行,早晚都要上的,明天买一块回来,实在不行才求教你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考虑自稳。

群主什么时候约飞?

网友:
F3里面的飞行模式,如何来区分,而且如何设置?我怎么知道我解锁之后用的就是手动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F3也一样好弄,直入F3自稳,半自稳,全手动,你会发现比CC3D强太多。或CC3D刷BF,你也会发现性能比原固件 ...

只玩穿越6DOF和10DOF那个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玩穿越6DOF和10DOF那个好呢?

6DOF足够
10DOF的功能对于穿越没用,而且根据很多用过的朋友反馈,基本都是测试性质的,很难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玩穿越6DOF和10DOF那个好呢?

只用6DOF的,也就是只有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其它一概不要,不仅不能增加飞行稳定性,更有可能对手动操作产生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用6DOF的,也就是只有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其它一概不要,不仅不能增加飞行稳定性,更有可能对手动操作 ...

还是回到问题上,只是平时的穿越练习,是F3还是naze32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是回到问题上,只是平时的穿越练习,是F3还是naze32好?

这两个选择的话果断F3,即使是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选择的话果断F3,即使是练习。

好的。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我只想问问,目前国内山寨的F3飞控有人实现了G P S定高定点不飘移和一键返航功能了吗?

网友:
还是naze32吧,naze32国内的较为成熟,没啥大bug,f3淘宝上的鱼龙混杂,我买了两块,都是有很多bug的,比如刷固件一定要短接boot

网友:
Cc3d刷bf,几天前刷的,有了bf就不想玩航拍了

网友(2016-12-17):
f3自稳地效特别大,其他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