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型高压数字舵机四个安装好后都抖舵

楼主(2016-03-15):
视频地址:

楼主:
求高手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电压问题吧

楼主:
电调的BEC输出电压是7A 供电不会不足啊

楼主:
电压一开始8V抖的更凶,后来改成6V了 还是抖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一开始8V抖的更凶,后来改成6V了 还是抖

用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v

5v也试过一样抖

网友:
少放个舵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压一开始8V抖的更凶,后来改成6V了 还是抖

先问,飞机上有??  增稳 固定翼专用陀螺仪吗???

俺的,,大飞机,都要使用,舵机分电板,,双路供电,,,

一路接,,ubec,,,,,,,,,,,另一路 接,2S 电池,,,

7.4V 舵机就用,磷酸电池。。。
8.4V 舵机就用,聚合物电池。。

网友B:
接收机输出信号不是数字信号,会有抖舵的现象,开控接收通电连接的状态下长按接收机上的按钮几秒松开试试,这样转换输出模式看看,具体看2008SB接收机的说明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输出信号不是数字信号,会有抖舵的现象,开控接收通电连接的状态下长按接收机上的按钮几秒松开试试, ...

数字信号和模拟的还是有区别的!
换下试试!

网友:
信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输出信号不是数字信号,会有抖舵的现象,开控接收通电连接的状态下长按接收机上的按钮几秒松开试试, ...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弄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好了吗?

还没弄 晚上再弄

网友:
同问我的7008sb一通道抖

网友:
解决了吗

楼主:
给卖家换了4个不一样线路板的舵机 不抖了但是通电后吱吱声很响

网友:
舵机是数字的就要数字信号,模拟舵机模拟信号

网友D:
这个舵机只有呵呵了,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也买了4个,返厂回来问题依旧。。。

网友D:
能退赶紧退,不然后悔死你,即使不抖舵,舵机也很卡涩,不顺滑!用用就知道了,反正我是领教过了!过三个月人家鸟都不鸟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