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CC3D EVO 连接Matek5合1 V3 板子吗?求指教

楼主(2016-03-16):
有人用过CC3D EVO 连接Matek5合1 V3 板子吗?为嘛我连了用第六通道控制不了寻机BB响,不管怎样设置 反正是从头到尾一直叫,通道最低值1100 中间1400 最高1900 D10控,6通用RUDD和MIX钮都试过,没用,还是一直叫。求指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

网友A:
这个不是接接收机的吗,你为啥去接飞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接接收机的吗,你为啥去接飞控啊

直接接到接收机上  通道值没法设置呢   飞控就控制不到这个通道
我也试过先接飞控上 设置好 然后再把其插到接收机上  但是这样遥控器又不能解锁了 重设解锁也没用

网友:
不要通过飞控

楼主:
不通过飞控 那咋设置其通道值呢 而且遥控器校准也是校准不到这个通道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通过飞控 那咋设置其通道值呢 而且遥控器校准也是校准不到这个通道呀

CC3D5个通道就够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通过飞控 那咋设置其通道值呢 而且遥控器校准也是校准不到这个通道呀

设置其通道值干嘛   接三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5个通道就够啦

是的  5个通道够用  但是在飞控校准遥控器的时候 如果校准不了六通道  感觉六通道就用不了  拨杆没用。而且这个寻机BB响是需要设置通道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其通道值干嘛   接三段开关

这是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说明

你是接了遥控不起作用吗所以要接飞控?这个板我也在用 直接接接收机就可以了 根本不用设置什么。另外我后来接的是旋钮 更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接了遥控不起作用吗所以要接飞控?这个板我也在用 直接接接收机就可以了 根本不用设置什么。另外我后 ...

是的 我接了接收机不起作用  既然你的ok  那我晚上也回去试试 把它直接接接收机6通  将遥控器6通设置成旋钮 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  5个通道够用  但是在飞控校准遥控器的时候 如果校准不了六通道  感觉六通道就用不了  拨杆没用。而 ...

都说不通过飞控了,还跟飞控校准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说不通过飞控了,还跟飞控校准什么关系,

嗯  我晚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