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Master cp配Devo7E 如何切换三轴与六轴

楼主(2016-03-16):
如题,现在只能在3轴状态下飞行,不知如何换到六轴状态,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A:
你是如何判断是3轴还是6轴?我所知大CP好像是转换不了的。

楼主:
我是对比其它三轴六轴机的飞行感觉判断的,也许不对.Master cp我也只飞了几分钟,感觉没有多少回稳的意思。

网友B:
MCP的一体陀螺是三轴的吧,没有六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