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擦这样了还能飞吗?

楼主(2016-03-16):
今天首飞,之前都调试好了的,起飞前就没检查通道方向正反,结果往右打副翼飞机反往左倾,擦墙上去了,我就奇了个怪了,MB调好再接电通道怎么会反…
如图,这样大桨还能飞吗?

楼主:
忘发图了…

网友:
用502补补看

网友:
502!砂纸打磨!在配平

网友:
用AB胶修复后配平可以将就用用

网友A:
换换换,扫桨了,机械部分都要仔细检查,重点看看主轴横轴变形没,最大可能排除暗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换换,扫桨了,机械部分都要仔细检查,重点看看主轴横轴变形没,最大可能排除暗伤

机械果然出问题了,尾前传动两个伞齿都扫了,主要因为尾桨也擦了,唉,倒了个霉啊…

网友:
不能了,换吧

网友B:
下面那个控最好也别用

网友C:
上点502 配平以下,桨尖有点受损不要紧的

网友:
用AB胶或者环氧树脂修补,打磨,配平,可以省160

网友:
AB胶,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点502 配平以下,桨尖有点受损不要紧的

如果是木桨的话,这个程度是不是就必须要换了?

网友D:
绝对没问题。。。。。。  我一哥们450大桨都快从中间断了   粘了点透明胶  照样3D   不过人家手法好   如果用大螺距死啦硬拽   估计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对没问题。。。。。。  我一哥们450大桨都快从中间断了   粘了点透明胶  照样3D   不过人家手法好   如果 ...

这么牛,不怕天上断掉炸鸡啊。

网友E:
后缘有点点裂缝还好,用透明胶带粘一下就行。如果是前缘裂缝的话就得小心了,里面配重的铅条有可能飞行中射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下面那个控最好也别用

目测是某迪九通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测是某迪九通的控。

的确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缘有点点裂缝还好,用透明胶带粘一下就行。如果是前缘裂缝的话就得小心了,里面配重的铅条有可能飞行中射 ...

我也觉得配平之后应该没什么事,毕竟刚飞第一次就换有点不舍得啊…

网友:
是mb还是控的事?最好找找原因,以防不明原因,下次有风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换换换,扫桨了,机械部分都要仔细检查,重点看看主轴横轴变形没,最大可能排除暗伤

我的浆买回来 两支浆的长度相差0.23毫米,我都不敢飞,那么高的转速,0.23毫米的长度差引起的震动会不会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的浆买回来 两支浆的长度相差0.23毫米,我都不敢飞,那么高的转速,0.23毫米的长度差引起的震动会不会 ...

不建议用,左右不平衡会导致较大震动,也有射桨风险。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左右不平衡会导致较大震动,也有射桨风险。

我的原装浆两支浆相差0.1毫米,我配平了在用,但是买的浆相差0.23毫米的,我没有用,配平能不能用?你也想许会问,0.1毫米或者0.23毫米的细微差别,你肉眼是怎么看出来的,更别说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原装浆两支浆相差0.1毫米,我配平了在用,但是买的浆相差0.23毫米的,我没有用,配平能不能用?你也想 ...

看个人,飞飞航线悬停问题不大,但飞3D,动作大速度快你就自己掂量咯

网友:
不建议,里面的铅块可能已经松动,自己不注意安全不要射到其他人就好

网友:
飞悬停还是可以的,安全第一,建议换,加我Q253184832

网友:
修都不用修,贴张纸配平 飞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