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国产的和美国3DR产的有区别么?

楼主(2016-03-16):
Pixhawk国产的和美国3DR产的有区别么?使用国产的会出现啥意料不到的问题么?eBay上买国产的比3DR的要便宜一半。
请用过的人说说。
多谢。

网友A:
国产的 最近 新出的 感觉是
人工焊接的,贴片芯片都有点歪

气压定高漂移:明显比以前 雷家的古老APM 大。

用来 学习熟悉 使用,还是可以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 最近 新出的 感觉是
人工焊接的,贴片芯片都有点歪  。

價格容易入手

网友:
便宜就是硬道理。。。

网友:
买的话就是那几家店子, 其他的不要考虑了, 拆机件, 翻新件什么的, 不可靠, 说不定什么时候传感器就坏了

网友B:
原装的 电路板目前为止国内仿造不了,两路供电 芯片整齐 我使用1年之久没有一次出过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 最近 新出的 感觉是
人工焊接的,贴片芯片都有点歪  。

多谢啦,帮我下定决心买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 电路板目前为止国内仿造不了,两路供电 芯片整齐 我使用1年之久没有一次出过意外

再请问一下,那国产的pixhawk附件靠谱么?刚开始玩买原装pixhawk配国产附件咋样?

网友:
国产附件还是靠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那国产的pixhawk附件靠谱么?刚开始玩买原装pixhawk配国产附件咋样?

       9 楼 正解。。。

主要是:原装的 似乎 没看见 Mini PIX

主要是:总是担心 国内 焊接  气压传感器,
和其它 传感器的 工艺 不良。。

现在就是静态放着:气压高度漂移 都高达3米多。

网友:
国产的稳定性不足,特别是气压计

楼主:
多谢大家啦,决定就按大家建议的买原装pixhawk加国产配件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下,最终买了高通最新出的snapdragon研发板。
一个很小的板子板子自带GPS,四核CPU+DSP+GPU啥的,好像很厉害。
就是价格有点高。。。
等到手了学会了怎么用再来发个测评,估计是一段时间之后的事情啦

网友:
定高不准,不要怪板子,关键是震动要处理好,否则什么板子都定不住 !

网友:
人工焊接。。。你们觉得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一般玩玩国产就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