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模拟器问题凤凰5.0+14SG

楼主(2016-03-16):
因为是小白,所以问题可能有点白痴哈,请老鸟们含量。

我控用的H1模式。其他什么都没调整。虽然模拟器喊吧十字盘的混空关闭,但是我查了下,控的倾斜盘混空应该都没打开。

然后,进入开始自定义通道,试了一下不好用,就直接用8的设置了。检查设置后,问题就开始了

1 推油门时,油门和螺距是一同变化的,这正常吗?这样导致平衡点很难找,大家都是这样还是我设置错了?

2 貌似只有四个通道可以用? 左手油门螺距和旋转,右手左右前后侧倾。

楼主:
另外,由于小激动,把里面的所有飞机都摔了一遍,土豪感都出来了,随便炸。不过发现值机确实不好飞,好危险,不过,也很有趣

网友:
油门螺距是一起的,模拟器里一开始主要是练舵面反应,就这5个通道够了(包括螺距通道),真机飞也就这几个。

网友A:
你控是直机模式,油门螺距通道同步动是正常的,真机也是这样。
你可以在控里分别设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改变油门摇杆输出的油门和螺距关系。
建议玩模拟油门曲线设水平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控是直机模式,油门螺距通道同步动是正常的,真机也是这样。
你可以在控里分别设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改 ...

一条线就是1:1同步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条线就是1:1同步嘛

油门曲线一条线是说水平一条线,就是稳定电机转速,类似于定速,用摇杆只控制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曲线一条线是说水平一条线,就是稳定电机转速,类似于定速,用摇杆只控制螺距。

那这样会不会模拟多了,和真机差别大呢?还是说真机有电调定速,实际也只是控制螺距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样会不会模拟多了,和真机差别大呢?还是说真机有电调定速,实际也只是控制螺距的?

真机和模拟尽量用一样的设置,各种设置你在模拟里都试试,相信你会找到合适你的设置。
真机的定速是要配合电调缓启动和控上油门锁定一同使用的,模拟里可以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机和模拟尽量用一样的设置,各种设置你在模拟里都试试,相信你会找到合适你的设置。
真机的定速是要配 ...

再请教一个问题哈,飞行模式如何选择 normal?连接模拟器不能选择还是?其他IDLEUP123和HOLD可以设置开关切换,normal我就死活找不到如何切换,百度也问问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哈,飞行模式如何选择 normal?连接模拟器不能选择还是?其他IDLEUP123和HOLD可以设置开关 ...

没在idle和hold状态,就是在normal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在idle和hold状态,就是在normal状态了。

我找到原因了哈,idle2 被设置在了一个三位开关上的两个位置上,另外一个位置是idle1,所以咋个都不行,然后我删除2再重新设置就好了…我都有点怀疑我的控是不是新的了…

网友B:
你的控没问题,问题在你还应该再学学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没问题,问题在你还应该再学学基础

确实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