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改9251舵机求助.已心力交瘁

楼主(2016-03-16):
我也是买了一台k120,也有买9251舵机。後面二个已改换完成
但是前面那组控制前後的舵机一插上机板,舵机就开始一直自转
原本以为是买到坏的,又跑去买新的来试还是不行
我把原本装在後面那二颗9251给插进测试,一上电一样一直自转
快搞到心力交瘁了,请帮帮我~~

另外就是。我有上拍卖,买特制的转接头,因卖家说,k120的电压比较高
调试太久会造成9251烧掉,他是把9251其中一条线串了一个电极体降压
但是我看论坛有飞友是直接就焊上去,不知道有没有调试太久烧掉的消息?

网友:
为什么要改······

楼主:
原本的舵机太容易坏了...很多人都推荐改...

网友:
换原厂舵机有这个现象吗

网友:
如果换回原厂表现正常,那前面就留一个原厂好了,后面两个9251也可以

至于原厂舵机容易坏,只需要这样

以后只要及时熄火,就不用担心坏齿了

调试太久烧没听过,不过舵机运转不能有阻碍 时间稍一长就会烧电机,也不要空载(不装齿轮或限位器)插电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的回覆,我刚刚一狠心,又拆了一个9251给他装下去,结果就正常了。
但是又有了新的问题,我看十字盘并没有很平,因为舵机臂装上去9251有一个固定的角度,没办法让他完全调整到我要的角度。
我是为用x6遥控器,请问十字盘要调平要怎麽调? 还有,螺距需要重新设定过吗?
小弟是入门新手,各位前辈的回覆是小弟坚持下去的动力!!

网友:
十字盘调平是调节拉杆长度,最好不要微调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