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尾巴死区问题终极解决方案

楼主(2016-03-16):
尾巴有死区,打小舵尾巴没反应是100s一大通病,本来手感很不错一机因为这一问题被很多人抛弃,看之前大家的方法基本有以下几种:用d控刷固件设置曲线、普通控设置舵量和exp提高敏感度降低死区范围、改接收板为k8。有d控的模友当然有福啦可以爽飞,没d控的模友设置舵量和exp后,虽然降低了死区,但尾巴也会变得异常灵敏,手指动一点点尾巴却会甩很远,总之无论如何设置,有改善但离正常手感还是差很远,飓风等航线动作还是很难飞,改k8这个方法确实好以后有机会试试,只是鄙人有点懒,总觉得接收板拆了可惜。
接下来重点来了,最近给固定翼设置混控时突然想到一个新方法,仅通过设置舵量和混控就能达到几乎没有死区并且尾巴舵量均匀顺滑的手感,尾巴的旋转速度通过设置舵量来实现,不设置exp,然后开启一个混控,rudd混控给rudd的,就是动方向舵触发混控给方向舵再加一些舵量,这个混控的曲线如图所示,在离中立点尽可能近的地方左右各添加设置点,然后设置合适的混控量,设置完在通道显示界面确认一下,就是动一点方向舵时舵量输出突然跳跃加大了,也就是刚好跳到死区之外,慢慢加大直至死区感觉越来越不明显,并且配合舵量设置,修改参数到最适合个人的量,我的机子改了931尾桨,所以参数仅供参考,大家可以都试试,修改之后尾巴舵量很均匀,死区又几乎感觉不到,另外有人反应横滚速度太慢,这个完全可以通过修改舵量得到解决,总之这个小鸡鸡一番设置之后还是蛮好飞的,最关键还耐炸

网友A:
有道理一个,我现在用的是DX6带小卫星控100s,无论新旧主板都没发现死区,而且特跟手,操控到面前悬停没有压力,这点是用D7e另加HT8高频头没有过的体验。

网友B:
这办法看来不错

网友C:
不明觉厉,感觉现在的931尾桨很脆弱,没之前的耐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觉厉,感觉现在的931尾桨很脆弱,没之前的耐炸了

我买的副厂,不装紧,弄成一炸就掉

网友D:
请问LZ,你的控是JR DSX11,也就是DSM2制式的,可以用小卫星吗?如果是,小卫星的重量是否有影响?与高频头比效果怎么样?我的控是JR DSX7,也是DSM2的,想了解一下。我知道,地平线的控是可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一个,我现在用的是DX6带小卫星控100s,无论新旧主板都没发现死区,而且特跟手,操控到面前悬停没有 ...

我的飞机在路上,控是J R dxg 7 求设置

网友F:
早有模友猪猪兄给我一份配置文件就是通过调整曲线提高中点位置舵量解决死区,,是用华控,并没有混控,只是速度还是很快,然后缩小方向舵量,就可以把尾巴调到很舒服的速度了,但是尾巴左右两个方向速度还是略有不同,再分别调整方向最大最小量就可以调整左右的速度了,所以100s尾巴不是非要设置混控,其实是一个道理,挺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早有模友猪猪兄给我一份配置文件就是通过调整曲线提高中点位置舵量解决死区,,是用华控,并没有混控,只是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的飞机在路上,控是J R dxg 7 求设置

没用过你那种控,我穷人一个;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买了个DX6(因为不喜欢小日本的东西)。后面给你点设置图片,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你那种控,我穷人一个;下了很大的决心才买了个DX6(因为不喜欢小日本的东西)。后面给你点设置图 ...

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有模友猪猪兄给我一份配置文件就是通过调整曲线提高中点位置舵量解决死区,,是用华控,并没有混控,只是 ...

这个方法适合于非d控的模友,因为其余的控用不了配置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你的控是JR DSX11,也就是DSM2制式的,可以用小卫星吗?如果是,小卫星的重量是否有影响?与高频头 ...

新版本可以用dsm2,因为我没用过高频头也没法做出对比,不过可以肯定搭配dsx7用卫星绝对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一个,我现在用的是DX6带小卫星控100s,无论新旧主板都没发现死区,而且特跟手,操控到面前悬停没有 ...

没有死区?这个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办法看来不错

老模友明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死区?这个是如何实现的?

我用DX6控,将方向舵行程调到正页100%,已感觉不到死区了,方向舵杆动一点立即来舵,同时发现其它的舵也很灵敏很跟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适合于非d控的模友,因为其余的控用不了配置文件的

网友G:
没了这个缺点这小鸡似乎就完美了
我正想买xk120 这一贴看得我又动摇了

网友:
又一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了这个缺点这小鸡似乎就完美了
我正想买xk120 这一贴看得我又动摇了

我本也想买120,主要我不是fu控飞不了,伟力的控又接受不了,再加上舵机门、尾电机门,还是觉得hisky靠谱一些

网友:
好思路,值得借鉴。。。

网友H:
技术和方法都很赞啊伟力944头罩现在貌似没货了,我原来买的那家也没货了,等等看以后有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技术和方法都很赞啊伟力944头罩现在貌似没货了,我原来买的那家也没货了,等等看以后有没有吧

好的,谢谢^_^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本可以用dsm2,因为我没用过高频头也没法做出对比,不过可以肯定搭配dsx7用卫星绝对最好

谢谢!

网友I:
试了一下 比设置exp 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试了一下 比设置exp 效果好

飞的爽就好

网友B:
横滚慢虽然可以同d/r加大,但是横滚速率主要是三轴决定的。100s如果能改写一下三轴的固化参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滚慢虽然可以同d/r加大,但是横滚速率主要是三轴决定的。100s如果能改写一下三轴的固化参数就好了

以后试试换个k8上去

网友J:
改931尾浆有什么好处?原厂的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一个,我现在用的是DX6带小卫星控100s,无论新旧主板都没发现死区,而且特跟手,操控到面前悬停没有 ...

死区问题容易解决。主要是消除死区后怎样能让尾巴手感不会过度灵活,这里就要用楼主的混控办法,不然的话死区消除了但尾巴手感会很怪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改931尾浆有什么好处?原厂的小了?

改了后锁尾有所改善

网友J:
华控的设置,也跟楼主类似的。
1. 叠加一个最高最低的曲线,类似于楼主的1,2 点+-8的偏移量,如图:

2. 叠加相乘一个死区的积分曲线。

3. 最后得出如下的混控效果

楼主两条曲线相加也是得出同样上面的图形效果(实质就是把一条斜线跳过死区,上下平移),只是华控低端些,没有设置中间点的选项,需要用到死区的曲线相乘。
这个曲线我对照着在MZ-24上也设置出来,离中心点附近加两个断点然后再+-叠加一个偏移量,手感是一样的。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华控的设置,也跟楼主类似的。
1. 叠加一个最高最低的曲线,类似于楼主的1,2 点+-8的偏移量,如图:

客气啦,你这个方法也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啦,你这个方法也很好,谢谢分享~

这是鬼子的方法,之前我也不理解的,看了你的图,理解了,哈哈

网友K:
这灰机

在稍剧烈的螺距变化 情况下。

舵机不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灰机

在稍剧烈的螺距变化 情况下。

检查排阵,重新插电即可

网友L:
非常感谢,现在用H-6和DX6i都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非常感谢,现在用H-6和DX6i都可以飞了

解决就好~

网友:
相对d控来说d控更加完美一点,毕竟那两个设置点就在中点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