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飞控为什么没有输出呢!

楼主(2016-03-16):
准备用apm玩固定翼FPV,买了一块apm飞控烧了固定翼飞控后发现用遥控在手动,姿态模式下打杆接的舵机均无反应,但是在姿态和返航模式遥控器操作无反应,晃动apm主控后舵机会动,这是怎么回事,在线等回复,望玩过的朋友赐教

网友A:
接收机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的问题吧

接收机没有问题,接舵机试过了

楼主:
固件重新刷了问题依旧,地面站显示锁定,我把锁定禁用了问题依旧

楼主:
望大神赐教

网友:
解不了锁吗 是不是什么油门反向什么的呢 你做遥控器校准试试 看看通道 打杆观察是否都正确 我之前CC3D就是解不了锁 就是要设置油门反向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