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双天4255-505KV电机如何配桨与电池?

楼主(2016-03-16):
准备用双天4255-505KV电机飞50E飞机,飞机如下图。

看了电机的说明 ,上6S 用14*5的桨,上5S用14*7的桨。我买了GF的14*7 桨,也没有14*5的桨呀。
又到双天的网站上查了数据,用个拉力图,6S,14*7,拉力4.4KG,电流51A,力效4.3
                                                                   5S,14*7,拉力3.1KG,电流37.2A,力效5.1(g/w )
我现在电机和桨已经定完了。就差电池了,
是上6S呢,还是5S呢?5S的3.1KG拉力是否够用?3D机推重比要多少呢?如果5S够用的前提下,看数据,是不是5S效率更高,更省电,飞的时间能长些?请帮我看看,谢谢。
过几天装完机,借模友的6S2600电池,看下能压住头不,重心是否合适,如果头轻,就上6S3200,甚至6S4000(但不想上,感觉太重了,不好飞了,如果够用,最想上的是6S2600)
6S2600重量与5S3500应该差不多,
6s3200重量与5S4000应该差不多,
怎么选择呢?谢谢。

网友:
这个飞机性能差,你看着办。

网友:
这飞机飞航线可以,3D就算了吧!50E肯定用6S啊2200或者2600MAH都行,15E,30E都有用6S的了!

网友A:
这飞机我用的是6s 4000左右的具体多少忘记了,用的14*7的浆,飞飞航线一点问题没,想3D是不太好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我用的是6s 4000左右的具体多少忘记了,用的14*7的浆,飞飞航线一点问题没,想3D是不太好操控

说明书上的电池是用5S5000,你当时用6S4000,电池的位置靠到最后了吗?如果用6S2600,放到最前面,能压住重心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的电池是用5S5000,你当时用6S4000,电池的位置靠到最后了吗?如果用6S2600,放到最前面,能压住重 ...

估计压不住,我现在电池在最后面,通过一点微调,飞的还是很稳的

网友:
这就是个飞航线的机。。。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装完机再选择电池

网友:
这架飞机不好玩

网友B:
这架飞机正常起飞重量应该在2300~2400克左右,选择6S2600电池比较合适,电池再大了重量增加不少,不好飞。6S2600电池应该能压住头,如果这么大电池头还轻的话,那说明这机有严重的缺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飞机正常起飞重量应该在2300~2400克左右,选择6S2600电池比较合适,电池再大了重量增加不少,不好飞。6 ...

谢谢回复,说明书建议配的电池是5S5000,那电池可很重很重的,有些担心6S2600不能压住头,因为两个电池重量差太多了。装机时,电调尽量往前放,到时候再看重心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说明书建议配的电池是5S5000,那电池可很重很重的,有些担心6S2600不能压住头,因为两个电池重 ...

嗯,买木头3D机一定要买主流专业生产3D机的大厂品牌,一些作坊或者是生产其它类型飞机的厂家,不具备设计、生产高性能3D机的能力,所以造出来的飞机看似做工也很好,但实际飞行性能相差很多,这样会使新手走很多弯路。

网友:
说明只是个参考,具体还要看装机后实际重量,6S,3300电池肯定够了。适当调整位置找重心,不要牺牲重量找重心。

楼主(2016-04-29):
感谢大家的帮助,今天试飞了。
4255,505KV,14*7桨(电钻扩孔),6S2600,35C,起飞重量2490克。电池后边与皮筋距离5MM,几乎放到最前,但没有接触到防火墙。
重心正好,与说明书一样,升降没动一下微调就能50-60%油门直飞航线。副翼右调了4到5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