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为什么我的450油门要推到三分之二才能起飞呢?

楼主(2016-03-16):
我的450 陀螺仪k8  在软件里面设置正负12.9°,中立点的时候  螺距也是0°  但是飞的时候油门得推到三分之二才会起飞,然后要降落负螺距特别大。降落很硬着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检查一下集体螺距设置是否准确,然后看看各活动部件是否顺滑,包括大桨夹,球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集体螺距设置是否准确,然后看看各活动部件是否顺滑,包括大桨夹,球头等

集体螺距也是正确的。

网友B:
没错啊   三分之二也就是正5度左右。  你用螺距尺量着设定一个普通模式曲线吧  最低 -3  中间+2  最高 +10   熄火螺距也这么设定  你再试试看。

网友:
4楼这么设定就是给新手飞的   因为按照你之前的设定,落地时候,油门收到底是-12.9度   着陆重算好了  一般都会拍断起落架的。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要不你降落就切熄火开关,让他转速自己降低配合螺距,反正早晚都得一条斜直线

网友:
螺距曲线一条斜,悬停差不多三分之二,你在normal模式设条螺距曲线-5+3+10的线吧,悬停差不多在中间,

网友:
螺距度数和曲线调整感受下区别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对,要不你降落就切熄火开关,让他转速自己降低配合螺距,反正早晚都得一条斜直线

我现在就是一条斜线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错啊   三分之二也就是正5度左右。  你用螺距尺量着设定一个普通模式曲线吧  最低 -3  中间+2  最高 +10  ...

请问3s动力,电机3800kv 三分之二油门大奖转速大概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3s动力,电机3800kv 三分之二油门大奖转速大概多少呢?

电机KV值*电池电压=a
大齿齿数/电机小齿齿数=b
a/b=大桨转速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错啊   三分之二也就是正5度左右。  你用螺距尺量着设定一个普通模式曲线吧  最低 -3  中间+2  最高 +10  ...

你好,是把螺距尺夹大桨上然后调螺距曲线,最低-3   中间5   最高10么?

网友: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好,是把螺距尺夹大桨上然后调螺距曲线,最低-3   中间5   最高10么?

没错   这样好飞一点  切记养成熄火的好习惯   所以熄火螺距也这么设定。

网友:
有不懂的加我Q 2531848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错   这样好飞一点  切记养成熄火的好习惯   所以熄火螺距也这么设定。

你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我之前也是降落拍地就是螺距曲线设置的不对,我还纳闷这么难飞呢。连夜充电调机再试果然效果显著,我就说这个螺距曲线怎么和以前有副翼不同呢!原来是我自己没设置。多谢多谢

网友:
6楼正解,降落不是要你把螺距拉到-12.9,而是降到地上之后切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