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6-03-16):
我的模拟器是SM600。练了半年模拟器和真机了。但只飞悬停和航线,现在想练习下3D了。请问大师门,如何在模拟器里设置3D

网友A:
遥控器油门曲线  五个点全部设定成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油门曲线  五个点全部设定成100

谢谢大师。我试试看

楼主:
全是英文。头都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是英文。头都大了

遥控器上的曲线  你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的曲线  你什么控?

飞直机用的是D10。sM600模拟器自带的控,我主要是想先用模拟器练3D。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直机用的是D10。sM600模拟器自带的控,我主要是想先用模拟器练3D。

是啊  3D就是需要把遥控器上面的油门3个点全部设定成100.   你现在应该是0   50   100一条斜线。

网友A:
不过我们一般是设定两个模式   一个油门是斜线  一个油门是100  100  100(也就是一条水平直线   当然  60  60  60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我们一般是设定两个模式   一个油门是斜线  一个油门是100  100  100(也就是一条水平直线   当然  60  ...

谢谢大师,算了,依我这个智商肯定是搞不懂的了,明天还是把电脑扛朋友家去,让他帮我弄。哎,对直机啥都不懂,每次都是请朋友帮忙弄!

网友A:
是遥控器啊   D10你会设定吧  有说明书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遥控器啊   D10你会设定吧  有说明书的啊

超级小白,不会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级小白,不会设置

有老鸟带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老鸟带就是好!

哪里有老鸟带哦,每次开车2-30公里,找朋友帮忙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老鸟带哦,每次开车2-30公里,找朋友帮忙搞定

远点不是问题,我刚入魔没有人带那个惨,飞了一年才知道3D怎样用,哈哈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