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赛斯纳水机,,,拉不起来

楼主(2016-03-16):
有飞过的大哥帮看看是哪里没对

网友A:
單看外觀根本沒有答案,多說一點病徵或形容當時環境吧!會不會水平舵搞錯了吧!

网友B:
拆掉水鞋上的水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看外觀根本沒有答案,多說一點病徵或形容當時環境吧!會不會水平舵搞錯了吧!

不会,起飞1.6,,动力2216    水上速度很快了,拉满舵时机尾感觉没上抬,离不了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水鞋上的水舵

没装水舵,水上垂尾大舵量转向没问题

网友C:
水鞋安装的原因,水阶应该在重心后面2-3cm出,你的水阶靠前了

楼主:
我没装过水机,感觉是水鞋没装对,现在水阶在重心前一公分位置,是不是水阶太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鞋安装的原因,水阶应该在重心后面2-3cm出,你的水阶靠前了

哦,我猜也是这个原因,谢谢了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鞋安装的原因,水阶应该在重心后面2-3cm出,你的水阶靠前了

还有个问题大哥,水上正确的起飞姿态是    滑跑时水鞋只有前半是和水面接触吗

网友:
先加速,速度起来后你的水阶处会接触水面,其他会腾空,然后轻拉升降舵,就起来了。其实一般情况下,速度起来后飞机自己就飘起来了。

网友:
低速时全接触水,速度达到一定时只有前部接触,速度越快接触越少,最后克服水的“粘性”离水起飞。如果水靴没有这个“断阶”,飞机会被水黏住,飞不起来。

网友:
不要在水里时间太长,下水就全油门起飞。我的也难起飞后发现水鞋里进水了。

网友:
这涂装简简单单,不错。

网友:
原來水機更好玩

楼主:
这边有大河,,热天飞水机安一

楼主:
直接把水鞋压到靠后

楼主:
看看这个位置合适不,各位大哥??

网友:
这个位置差不多了

网友D:
想看第2次下水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看第2次下水视频

到时有模友一起就可以拍,但经常都是一个人飞

楼主:
今下午又去试了、结果还是没起来、尾巴不上抬

网友:
你升降舵没设置反了吧

网友E:
拆掉水鞋的水舵 在垂尾上延长一个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掉水鞋的水舵 在垂尾上延长一个下来

没装水舵啊

网友:
从第二张图看,我觉得水鞋害得往前移。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水鞋做了一些调整后  今天下午去第三次试飞     成功离水,,,,一个人飞没拍视频,,,下回补上,动力2216KV1250, 9050三叶浆,3s2200电池,,,整机贴了透明胶带  防水防脏   起飞重量1.6了,,,

网友(2020-02-16):
玩这个得准备船,太麻烦

网友(2020-06-22):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水鞋做了一些调整后  今天下午去第三次试飞     成功离水,,,,一个人飞没拍视频 ...

最后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指教,,,水鞋做了一些调整后  今天下午去第三次试飞     成功离水,,,,一个人飞没拍视频 ...

怎么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