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问答FUTABA10c那个接口输出SBUS连接切糕433的SBUS输入?

楼主(2016-03-16):
有奖问答FUTABA10c那个接口输出SBUS连接切糕433的SBUS输入?

PPM和SBUS哪个接口接切糕433发射更好?

网友:
不懂,表示关注

网友:
切糕433 支持SBUS 了?还不错哦

网友:
他自己不是有说明书的么,有个插口对应关系的

网友:
我就是10c,切糕直接接衡排插针h1,2,4针,控直接默认ppm

网友:
竖排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问!

切糕的接收机只支持u2飞控的单线连接,其他不支持

网友:
那个sbus是输出sbus信号吗  我记得是调sbus舵机的  我是14sg

网友(2016-10-14):
黑色的接口输出PPM电源地,旁边的是逻辑接口,定义制式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糕支持sbus??

最新版的支持的,16.5月开始

网友:
sbus是转发的,不支持直连,接收机sbus链接切糕发射机,直连只能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