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充电容量显示只能9999?

楼主(2016-03-16):
请问最近充铁锂电包,才发现86充电容量只能显示到9999~~~,这个能否解决

还有最新2.2板只能轮充,希望下版本能回到有得选择轮充和并充啊

网友A:
您好!
我们下个升级版本会将容量显示更改过来的。
请问您的充电器是什么版本的呢,可以将充电器升级至V1.9版本(带并充充电模式的呢)
CB86-PLUS  V1.9之后的版本是将并充模式改成了保存模式(即将电池充电或放电至3.8V)
百度云附件:CB86-PLUS-V1-9.mac等
1.mac文件和BIN文件的区别:
(1)mac文件只能用于新版本的充电器;可在多种系统下升级,如XP,win7,win8,苹果等。
(2)旧版本充电器只能用bin文件,并且只能在XP或win7系统下升级。

2.新旧版本充电器区分:
新版本充电器:每次升级连接电脑USB后,充电器屏幕闪烁,电脑提示格式化。
旧版本充电器:升级连接电脑USB后,充电器屏幕常亮,不需要格式化。

充电器每个版本升级内容详情及升级方式请参考: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3377&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我们下个升级版本会将容量显示更改过来的。
请问您的充电器是什么版本的呢,可以将充电器升级 ...

我知道1.9可以。现在用2.2。
容量显示数位不够可以分两次闪烁0001    9000这样显示19000毫安。希望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1.9可以。现在用2.2。
容量显示数位不够可以分两次闪烁0001    9000这样显示19000毫安。希望解决

收到,已和工程师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