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定TFR8SB十四个通道设置

楼主(2016-03-16):
记录一下免得忘记了。mx580四轴配NAZAlite,hummer三轴微单云台。飞控需要四个姿态通道和U通道X1和X2,云台需要控制俯仰旋转和红外拍照,另外收放脚架需要一个通道,一共11个通道才够用。T8fgsuper和tfr8sb一只如何做到呢?
昨天群里模友指导了下,今天设置成功,记录备忘!

方法:遥控器调整到MULT2模式,接收机信号1和2用跳线帽短接,此时1-8通过sbus连接设置,naza只能用1-7,浪费个8通道。然后直接接线3-8分别对应9-14通道,其中13-14是DG1和DG2开关通道。T8FG里面要手动指定下AUX1-3和6。

我的设置是收放脚架接到8号信号线即DG2,设置左前的两段开关控制。左上和右上分别是sbus对应naza的u和x2,旋钮ld对应x1用来调参。ls和rs对应云台俯仰横滚。右前可弹回两段开关对应红外拍照。

网友:
图片 图片  视频 视频  这才有捷径·············方便大家哎········
技术贴嘛·······················

网友:
是不是 lite 不能使用 D-BUS ?

楼主:
可以啊可以啊

网友A:
14sg只有mult模式?没有mult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sg只有mult模式?没有mult诶

14sg本来就是14通道 所以不用调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