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kbar+kds7通道控调试问题

楼主(2016-03-16):
请教各位大神,kds7通道控的输出已经100%,但是kbar软甲界面的发射机信号只能正负各50%, 0油门对应好了0螺距, 但主旋翼正负螺距还不到7度。
请教下具体原因和解决方法。

网友A:
从新校准。。遥控器。或者是陀螺仪。。

楼主:
遥控器重新对频了,还是不行。陀螺仪校准是在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