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向后偏,请教大家

楼主(2016-03-17):
2204 电机 12A 210机架 NAZE32简版 现在问题是自稳档飞行向后方漂移,非常严重,水平校准做过,油门校准也做了,都解决不了,固件是最CF最近的那个,切手动档飞又非常稳,默认PID,请大家帮帮忙,困扰好几天了

网友:
用NAZE32,就别用自稳模式了,手动很爽不就行了
要自稳,就老实用CC3D吧。

网友:
没法调,作者肯定没怎么考虑你们拿这个飞控要自稳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现在看来也只能练手动了,先从翻滚开始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在没解锁的时候,将油门(Thrttl)推到最大,再将前后(Pith)推到最前。这时会看到NAZE32的灯在闪,先让它闪四下,试下自稳,如果还向后偏再调。如果调多了向前偏了,就将油门最大,前后拉到最小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在没解锁的时候,将油门(Thrttl)推到最大,再将前后(Pith)推到最前。这时会看到NAZE32的灯在 ...

是连接CF软件里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连接CF软件里看吗?

不用连接电脑

网友A:
在CF里看到的就是调了这两项,我的是ROLL偏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在没解锁的时候,将油门(Thrttl)推到最大,再将前后(Pith)推到最前。这时会看到NAZE32的灯在 ...

试了一下,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刚开始飞自稳还算稳,飞一会就向后偏,而且是越来越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F里看到的就是调了这两项,我的是ROLL偏得厉害

也试了一下,你这方法有点用,但是飞一会还会向后偏,而且是越偏越严重,把电池拔下来重新插在飞又稳了,飞一会又向后偏,手动又非常稳,把我都快整迷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试了一下,你这方法有点用,但是飞一会还会向后偏,而且是越偏越严重,把电池拔下来重新插在飞又稳了, ...

那就调整PID

楼主:
自动调参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调参可行吗?

我感觉自动调参不靠谱,我调参是在遥控器上设置辅助通道调的你可以看下这个模友的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light=%D4%B6%B3%CC

网友B:
楼主,遥控的值都在中位了,15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遥控的值都在中位了,1500的

都是1508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有干擾源~ 用鋁箔紙 隔離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有干擾源~ 用鋁箔紙 隔離 試試

手动模式非常稳

网友D:
自稳越飞越偏是个很麻烦的问题,遇到这个问题的人也不少了,如果你连着地面站观察水平仪或者有OSD看姿态线,推油门一段时候后,水平仪所显示的姿态与飞机真实姿态偏差越来越大,常规的方法如校准加速度计,调整PID,排震等没任何效果,飞控已经感受不到飞机的真实状态了,管你PID等参数调得再好,它也会往错误的方向修正飞机。目前我也没找到准确的解决方法,试过一次把飞机重装,问题就莫名解决了,暂时只有怀疑加速度计受到干扰所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稳越飞越偏是个很麻烦的问题,遇到这个问题的人也不少了,如果你连着地面站观察水平仪或者有OSD看姿态线 ...

准确的说是机架振动过大,给飞控减振处理保证就OK了,

网友:
第一,检查电机轴是不是垂直于机体平面,4个浆是不是水平。【注意】千万不能将整机放置在水平面上进行水平校准,因为无法消除起落架的高低误差。【建议】找4罐可乐,将机器的4个电机最外点架在可乐上,用激光水平仪对浆的平面进行校准,保证4个浆在同一水平面上。

此外,注意浆下吹风后,是不是有起落架等干扰改变了方向,导致飞机水平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准确的说是机架振动过大,给飞控减振处理保证就OK了,

那也不一定,我现在的F3飞控是硬安装的,震动比较大,却不影响飞控,自稳非常稳,室内悬停可以脱控十多秒未撞墙。重要的是这个飞控先前出现过楼主的问题,加了减震球并没有效果。

网友F:
naze32,我之前测试也是这样,飞一会就慢慢偏一边去,越偏越大。我今天修改了下固件代码,今天测试了4个电池都不漂移了。不知道怎上传烧录文件,需要的测试的,直接q我:992102530

网友(2016-04-25):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是遇到同样问题T.T~到现在解决不了~

网友(2016-06-12):

引用 网友F:
naze32,我之前测试也是这样,飞一会就慢慢偏一边去,越偏越大。我今天修改了下固件代码,今天测试了4个电 ...

网友:
把飞机后脚适当垫高一点,然后水平校准一下应该就可以可,我的f3就是有点前右飘但是飞的很稳不抖也不肉,就这样重新校准一下就好了

网友:
调 大I值,尽量调大一点然后慢慢调小

网友:
我也遇到过你这问题,我的连手动都会偏,所有能调的数据都试过,刷了好几个版本都没有任何改变。我已经放弃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