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发射集成盒

楼主(2016-03-17):
集成了433发射和转发模块和电池,使用车载天线遥控距离更远

网友:
不错,有内部照片吗?

网友:
来个内部装配说明吧,正准备做类似盒子,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A:
這玩意兒功率是多少呢?

网友:
不够美观

网友A:
不夠美觀沒關係,如果功率和車機一樣有20w以上我就買.

网友:
用转发模式,没延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玩意兒功率是多少呢?

1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夠美觀沒關係,如果功率和車機一樣有20w以上我就買.

20w以上?你准备干到日本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20w以上?你准备干到日本啦

對阿,雖然隔著台灣海峽,但對小日本倭寇兩岸可是同仇敵愾!
言歸正傳,這玩意兒有延續mfdlink的優點,如我覺得最好用的,按一鍵,空中設定失控保護嗎?

楼主:
失控保护空中设置!!你真够懒的了,地面准备工作都不做就上天啦

网友:
這功能好用的咧,
有時三個小時的遠距飛行途中會關控飛,節省發射,遙控電力.
關控前就實際需求空中調整攝相機角度,油門大小,這些可不是地面能做的阿.
按一下MFDlink就設定好失控的參數,

為了這功能,我把我的五套A433都換成MFD了.

网友:
我做过一套转发还带图传接收与显示屏的,不过是拿塑料盒子改的,没有这个漂亮,散热可能也有问题,接下来想做一套带图传与显示屏的一体控。

网友:
把那个天线搞到后面不行吗  在上面 好像张了个犄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