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忘了关,控电过放了

楼主(2016-03-17):
遥控器
忘了关,控电过放了,一点电都没了,能救回来吗,乐迪AT9遥控器

网友A:
小电流平衡下试试,不行就只能换新咯

网友B:
我也试过了,再买一个吧

网友C:
同样错误犯过,电芯电压为零,无法救回的飘过

网友D:
据说用5v电刺激一下可能行。。。

网友E:
如果是3S的控电,就用满电的3S电池通过并充板并插上,只插输出头,平衡头接个BB响观察每芯的电压情况,可以救回来,以后使用情况只能听天由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