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款飞机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楼主(2016-03-17):
求助:这款飞机是哪个厂家生产的?

网友:
03的中将,不错。 这个飞机是复合材料的,质感应该不错,不知好不好飞。

网友A:
酒锅说了,要飞就飞他推荐的那几种,别看外形都差不多,性能差好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酒锅说了,要飞就飞他推荐的那几种,别看外形都差不多,性能差好多的

哪几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几种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2235

网友:
复合材料342

网友: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