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选择,在中国活着真累!

楼主(2016-03-17):
同一型号同一牌子,都说全新正品,价格却有三个档次,如何选择,大神们分析一下

网友:
庆幸去吧,总比只有高价可以选的好。很多东西,都能找到便宜的。

网友:
哪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
把元器件的成本+利润+税金+店铺租金+营销成本算上去,基本上可以...

网友:
一头雾水

网友A:
买个大牌二手的

网友B:
楼主这标题我不喜欢,楼主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回复你帖子的也都是中国人。我工作就是做电气自动化的,正常情况我们买这个型号变频器的含税价格是450左右。也就是说除掉开票费用和采购搞鬼正常价格300多比较靠谱的。台达M系列变频器还是很不错的体积小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标题我不喜欢,楼主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回复你帖子的也都是中国人。我工作就是做电气自动化的,正 ...

那些卖上千的是怎么回事?难道他要赚几倍?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也是买这个 型号的六百多,拆开里面全是山寨的,只有外壳是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些卖上千的是怎么回事?难道他要赚几倍?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也是买这个 型号的六百多,拆开里面全是山 ...

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一些人不懂就会以价格判断质量当然一千多自然也有人买。建议这款变频器正常价格应该300到450之间,你找家离你近点的买。至于山寨可能性小就像人家笔记本山寨神舟笔记本一样。台达M已经够廉价了,山寨的都不一定比它便宜,所以山寨台达M是赔钱生意没人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看翻不翻修

直接问他,如果是模块返修的就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人有不同的选择,一些人不懂就会以价格判断质量当然一千多自然也有人买。建议这款变频器正常价格应该 ...

哦哦,是这样,那我买一台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问他,如果是模块返修的就退货。

模块返修是指里面的电路板返修过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模块返修是指里面的电路板返修过的吗

换过IGBT功率模块的变频器,往往都有大问题,修不好,还会炸,变频器就这个贵,其它板子都是直接换,网上二手的很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过IGBT功率模块的变频器,往往都有大问题,修不好,还会炸,变频器就这个贵,其它板子都是直接换,网上 ...

原来这样,受教了

网友(2019-02-12):
留出富余功率,就看输出要求是单相还是三相。别迷信,商家都打心理战价高就会买。别上当。

网友:
网上二手的变频器很多

网友(2019-03-19):
同学受教,变频器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