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380 三桨配置电调,电机,备用桨等问题讨论

楼主(2016-03-17):
电机目前,价格和好买的就3个,蝎子,富丽,花!蝎子最贵!肯定最温度高!别问为啥!电调目前是好赢60和100!60新产品我不懂!所以想问问,60/100大小对比,和使用情况!桨,原厂太坑,有没有别的选择,还是多买几副2桨自己配??还有就是,380主轴座的那些部件是塑料的,而且换金属比较好!目前,副厂比较便宜好用的应该就是电池板和快拆了,别的我不太了解!懂得人来发言,另外原厂22t吃,上3款电机都是1000kv 好像,需要换齿不?因为3桨更需要扭力!对了3桨是360mm桨,买2套也不贵!

网友:
我的是用的凤凰75A。不知道 会不会烧掉 电机还没买。

网友A:
蝎子    富丽  50A V3就可以了。  花牌必须60A。我用的花牌   60A  V4。电池2600   6S就行   不过我是富力的35C   体积小。360桨应该配平就行了吧?不一定非要贵的,再说了  3桨机炸鸡很麻烦  所以我买的两桨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蝎子    富丽  50A V3就可以了。  花牌必须60A。我用的花牌   60A  V4。电池2600   6S就行   不过我是富力 ...

蝎子价格有点高,只能收二手!花牌用着温度和扭力怎么样?电池打算2200 桨的话我感觉重量差不多就行了!电调,50我不考虑,不够用!60和100在考虑,首先大小一样不?另外100使用范围广,x5也能用,60局限性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蝎子价格有点高,只能收二手!花牌用着温度和扭力怎么样?电池打算2200 桨的话我感觉重量差不多就行了! ...

我飞机还没有装  但是朋友推荐的   富丽电机太烫   花牌没问题。

网友B:
电机:蝎子最省钱
电调:60 V4最合适
桨:三桨只有原厂(两桨配出来的,和三桨专用桨的参数不同,但普通飞飞没问题)
电池:男爵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蝎子最省钱
电调:60 V4最合适
桨:三桨只有原厂(两桨配出来的,和三桨专用桨的参数不同,但普通 ...

为啥,蝎子最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