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伟力 v977 求助…………

楼主(2016-03-17):
伟力 v977 问题是飞过时无刷巨烫 以认证就是主板坏 以用一台好机试过换主板后好的v977无刷也烫 求助…… 主板哪路坏了 请各位高手指导

网友A:
检查运转的机械部件是否顺滑

楼主:
确定是主板其他零件都以换过

网友B:
V977主无刷就是烫的,主板没坏。

楼主:
很烫手都不能碰

网友C:
正常的,我现在基本一块电下来,电调和电机很烫,电调把外面的膜都烤化了。

网友D:
烫是正常,飞完降温后继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