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给论坛添点气氛:460MX的维修

楼主(2016-03-17):
我来给论坛添点气氛:460MX的维修

看看,线都烧黑黑的啦

看看,线都烧黑黑的啦

用车床的尾顶吧电机轴顶出来

用车床的尾顶吧电机轴顶出来

烧得连妈妈也认不出来了

烧得连妈妈也认不出来了

转子摩擦到了电机座了

转子摩擦到了电机座了

外观还是有点新的

外观还是有点新的

弄好了,还是单线的

弄好了,还是单线的

压电机轴之前先把电机轴的头做下倒角处理,再抹点机油就好压回去了

压电机轴之前先把电机轴的头做下倒角处理,再抹点机油就好压回去了

做好了

做好了

楼主:
460MX原厂是9N6P的结构,每级是9圈的,希望能给有需要的摩友提供一下数据

网友:
能飞460mx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个是改单线?更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460MX原厂是9N6P的结构,每级是9圈的,希望能给有需要的摩友提供一下数据

请问Lz是用多大线径绕的,我刚己绕完我是用1mm线绕的,还有就是忙记是多大的轴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是用多大线径绕的,我刚己绕完我是用1mm线绕的,还有就是忙记是多大的轴承?谢谢

轴承?没有留意看,另外我看到你的绝缘层有些地方掉了,很容易造成短路的。你用1MM的线绕,你牛逼呀我考虑到大家一般都是用50A V3的电调,怕电调顶不住就不敢用这么粗的线了.另外看你的绕的圈数KV可能和原来的不一样了

网友B:
电机换轴承都要用台钳吗,我的花牌2520轴承虚位了,但是没有台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换轴承都要用台钳吗,我的花牌2520轴承虚位了,但是没有台钳

換軸承不用,換軸的話最好有個手壓台

但,亞拓的馬達沒有 e 型扣,所以只能用壓床或手壓台把軸頂出
不然大一點的台鉗也行

另外請問個很淺的問題,怎麼把定子從上蓋拆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換軸承不用,換軸的話最好有個手壓台

但,亞拓的馬達沒有 e 型扣,所以只能用壓床或手壓台把軸頂出

我也没拆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承?没有留意看,另外我看到你的绝缘层有些地方掉了,很容易造成短路的。你用1MM的线绕,你牛逼呀{:1_4 ...

牛什么不要笑我!可能kv是低了我只能绕入8圈线 第一次绕电机 真是高手这样都看到线出问题了。只是自己有个旧的音箱里面拆出的电感线圈试着玩玩的心态绕的  还有就是你的绕的漂亮整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换轴承都要用台钳吗,我的花牌2520轴承虚位了,但是没有台钳

花2520换轴承不一要台钳的,先把顶子螺丝松开,找个桶形状的垫在齿轴一边,再找个报费的尾轴在电机顶,顶着电机轴慢慢打出就行。花牌电机可能是电机轴的问题,不一定要换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換軸承不用,換軸的話最好有個手壓台

但,亞拓的馬達沒有 e 型扣,所以只能用壓床或手壓台把軸頂出

拆定子蓋,要用火烧才行或者要用烤箱烤

网友D:
看不懂帮顶,我有个450mx低速发热巨大,不知道哪坏了

网友:
看来我卖180太便宜。不卖了

网友:
好流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什么不要笑我!可能kv是低了我只能绕入8圈线 第一次绕电机 真是高手这样都看到线出问题了。只是自己有 ...

算了下,你的KV估计是2100多点。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下,你的KV估计是2100多点。高了

先谢谢,kv高了怎样处理好呢,要换怎样的电机齿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帮顶,我有个450mx低速发热巨大,不知道哪坏了

这个可能是匝与匝之间的线圈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2520换轴承不一要台钳的,先把顶子螺丝松开,找个桶形状的垫在齿轴一边,再找个报费的尾轴在电机顶,顶 ...

谢了

网友:
太深奥了 我都看不懂这是干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