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置MP5改一体屏,,,,

楼主(2016-03-17):
平时用7寸频都得用三脚架,也试过把屏幕装在遥控上,但实在是太重了,拿起来手累。刚好有个MP5闲置很久了,感觉拿来做FPV屏幕很不错,就去马云哪里淘了块驱动板,AV输入,可以调亮度和色彩。

将MP5主板取下,一般这种屏幕都是通用的,40个脚,

淘了个RX5808接收模块,40RMB,做了个底板,焊接天线座和电源模块,5V供电

焊接好的接收模块

驱动板很小巧,刚好都能放进外壳

驱动板本来带有一个小板子,两个电位器调节亮度和色彩,
我直接用两个跳帽短接,把亮度和色彩调到了最大

和我的7寸屏比起来,亮度和色彩都明显好很多

由于屏幕驱动板是12V供电,空间有限没法再内置3S的电池了,只能外接电源

实际使用2S电池工作正常,

固定在遥控器上,很轻巧,感觉不到增重多少

小巧方便

其实这个模块是支持信号强度输出的,有时间做个自动搜台的

网友A:
不错,那块小小的电路板是自己做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那块小小的电路板是自己做的么?

焊接接收模块那个是自己画的

网友B:
好手工,有点鹰眼的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工,有点鹰眼的赶脚!

就是买不起小飞手。。。。。

网友:
黑版的小飞手

楼主:
还是挺喜欢

网友C:
驱动板多少钱?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多少钱?关键词

25RMB,4.3寸液晶驱动,

网友D:
如果没猜错,楼主的控是挂在脖子上的吧?
用DJI背带式挂带啊,我早用了。
天九I代本来就重,加上鹰眼锐视七寸屏,加上2.4G/2W增程,加上3S/5000电池,以前挂在脖子上累的跟孙子似的,我早换背带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猜错,楼主的控是挂在脖子上的吧?
用DJI背带式挂带啊,我早用了。
天九I代本来就重,加上 ...

是的,这个是二代,用背带只是不勒脖子,但控上面加那么重的7寸屏幕,重心不稳,我比较喜欢手里轻松一点。鹰眼的7寸屏更是从没想过要放遥控上,太重了

网友:
这样供电没有水波纹吗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楼主,请问那个接收怎么弄的那么小呢,我也有个4.3寸屏,和5808的接收,也想改下,可接收太大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