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刷环氧树脂出现密密麻麻的小坑。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17):
如图

网友:
负压不够吧

楼主:
刷上去的,不需要负压吧

网友:
蒙布啊。 混合玻璃布 一起

楼主:
是蒙的0.03mm的玻纤布啊,刷的E51环氧树脂,第一层快干的时候刷了第二层,干完了,就看见那么多小坑。

网友:
正常的,树脂流动性低导致的,用原子灰填在砂纸磨平就好

网友:
正常的吧。都要打磨的啊。

网友:
上原子灰   在打磨就行了

网友:
温度低了,打开小太阳烤烤用个卡片把多余的树脂刮下来,用脱模布也行。

网友:
正常,环氧干后就是这的,刷薄一点就没这么明显,刮原子灰补平就好了。我经常在油漆外刷一层很薄的环氧,然后再用纸币擦掉就形成一层很薄的环氧保护膜了。

楼主:
明白了,可能是我贪心一次刷得有点多,下次注意像刷油漆一样,一层层的慢慢刷。

网友(2016-11-24):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可能是我贪心一次刷得有点多,下次注意像刷油漆一样,一层层的慢慢刷。

学习了

网友:
正准备刷呢,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