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好小子800

楼主(2016-03-17):
新人加入,买新飞机怕一下就摔坏,自己决定做一个来练手,网友给了个好小子800的图纸,这就动起手来了。第一次做飞机,好多地方还想请前辈们指教。
下面是按照图纸尺寸,裁剪的机件。还假组了一下,有点像。

网友A:
机翼也是珍珠棉?

楼主:
目前有几个问题向各位前辈请教:
1. 这尾杆是多粗的、不知道尺寸还没买,
2. 机翼加强要用多粗的碳纤棒合适,有什么样的加强方案,
3. 两片机翼连接的时候怎样固定牢靠一点,谁有真机能否给我上个特写,
4.  机翼和副翼因材料限制、完全分开了,单面用胶带粘怕不牢吧!有什么样的连接方案

5.  关于配置,不知道合不合理,我的计划:
     xxd2212  Kv2200
     桨  乾丰6×4
    好盈 天行者40安(朋友说40安保险、大的兼容小的)
    3s 1800ma电池(不知道2200ma的话会不会太重),
    充电器b6
目前有上述疑问,恳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也是珍珠棉?

我也不知道这材料叫什么,正好有一些,包装箱子里面的,机翼和机头材料都是一样的,不过这材料看上去不错,机身那么厚,180度对折后摊开马上又平了,一点痕迹一会就消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也是珍珠棉?

看!这是什么材料。

网友B:
你拿这种珍珠棉做机翼太软了。。

网友C:
太软 飞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拿这种珍珠棉做机翼太软了。。

想用碳纤棒来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软 飞不起

用碳纤棒支撑也不行吗

网友:
太软,稍有点速度就会造成整个机翼震动或抖动,这时打什么舵都不起作用。

网友:
珍珠棉做机身还可以··不怕炸··但是做机翼有些勉强···用碳杆加强怎么固定呢··珍珠棉里面属于气泡类型的中空···胶水粘不牢固,胶布粘的效果也不怎么好··飞起来后很有可能解体

网友D:
建议还是买个入门机,自己第一次做的话难度比较大,稍微有点没考虑到容易有挫折感,体验不到飞行的乐趣,当然喜欢动手当我没说哈,我也刚入门,第一次上冲浪者首飞即炸,后来又买了各小白鸽,这个重量轻,速度慢,设置个混控相当好飞,也耐炸,碰着都没啥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碳纤棒支撑也不行吗

除非你用碳纤维补强成渔网状,否则不行

网友E:
不行,机翼、平尾垂尾都不行。软。换kt板吧。

网友:
机翼用硬板纸也比珍珠棉靠谱

楼主:
实在不行的话就换kt板吧,不知道哪里有卖的,一般多少钱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行,机翼、平尾垂尾都不行。软。换kt板吧。

好吧!打算换KT板,我看你做了好多飞机啊,高手牛人,希望能得到你的技术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还是买个入门机,自己第一次做的话难度比较大,稍微有点没考虑到容易有挫折感,体验不到飞行的乐趣,当 ...

嗯!谢谢,自己先瞎折腾一番吧!等有点技术了,懂得多点了再搞个好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打算换KT板,我看你做了好多飞机啊,高手牛人,希望能得到你的技术指导

高手免啦,可以切磋,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自己先瞎折腾一番吧!等有点技术了,懂得多点了再搞个好点的

支持你,加油!

网友F:
这么软,打舵有反应吗?特别是速度快一点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软,打舵有反应吗?特别是速度快一点的时候

KT板准备好了

楼主:
这KT板买上当了,好脆,没覆膜,第一次买不懂,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G:
kt板买双面PVC膜的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G:
kt板买双面PVC膜的冷板

那我这个能用吗

网友H:
用胶带多粘粘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能用吗

应该没问题 太脆就在一面贴上透明胶就好了 副个机翼的图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没问题 太脆就在一面贴上透明胶就好了 副个机翼的图 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强大啊!你这个机翼好大啊,我这个800的翼展有没有必要像你这样加强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强大啊!你这个机翼好大啊,我这个800的翼展有没有必要像你这样加强昵

多少加根5mm的碳杆吧 80是不是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少加根5mm的碳杆吧 80是不是小了点?

我这图纸上就是800的,已经裁好了,试试不行的话再加大吧!用这板方便得很,下次做大机机就参照你那个样式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胶带多粘粘

透明胶覆膜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这图纸上就是800的,已经裁好了,试试不行的话再加大吧!用这板方便得很,下次做大机机就参照你那个样 ...

我这800的翼展加多粗的碳纤棒加强合适昵

楼主:
我评论怎么上传不了图了,说我权限不够,回复别人的评论才可以加图,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透明胶覆膜

楼主:
引用 楼主:

碳纤管还没有,先假组一下,这样子也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碳纤管还没有,先假组一下,这样子也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

大家帮我看看我的配置合不合理,请给出宝贵的意见,
确定下来后就下单:
     xxd2212  Kv2200
     桨  乾丰6×4
    好盈 天行者40安(朋友说40安保险、大的兼容小的)
    3s 1800ma电池(不知道2200ma的话会不会太重),

楼主:
电装已经在路上了,周末到了装上试飞、模拟器已经打了一星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