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为什么我的fpv 这么耗电?

楼主(2016-03-17):
载机用的天行者1680,电机2814配kv1100,用的九寸马刀桨,飞控是a控,电池用的格式5300,我FPV时候撑死也就20分钟就耗了近5000的点,也是起飞后半油门,桨该换10寸的吗?
  还有就是我开平衡模式飞机就一抖一抖对,上下摇晃,而且我连mfdlink433也没rssi 显示,很担心以后会出问题,这些怎么解决?谢谢了

网友A:
一、电流过高,我的天行者1680巡航电流最高6、7A就了不得了;
二、锂电池放电轻易不要放电过多,易损伤电池。

网友B:
试着把电流控制在4a左右可以达到半小时,你飞机抖就说明参数不对,433要插一根rssi的线过飞控才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着把电流控制在4a左右可以达到半小时,你飞机抖就说明参数不对,433要插一根rssi的线过飞控才有显示

对,平衡模式舵量调大了,所以才抖,你调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电流过高,我的天行者1680巡航电流最高6、7A就了不得了;
二、锂电池放电轻易不要放电过多,易损伤电 ...

恩,现在飞起很省电,巡航电流10a ,飞3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平衡模式舵量调大了,所以才抖,你调的多少?

感度5个5个的下调,我飞的双子星,用果子飞控,副翼感度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