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淘宝新出,带设置卡的蓝色k8,个老款选哪个?谢谢

楼主(2016-03-18):
请问淘宝新出,带设置卡的蓝色k8,个老款选哪个?谢谢

网友A:
骨子里就黄金战士...
换个壳多二十块...
加个设定卡再加五十块...

何苦来着?买黄金战士不就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骨子里就黄金战士...
换个壳多二十块...
加个设定卡再加五十块...

那就是说,还是买老兰k8吧,稳定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还是买老兰k8吧,稳定些

问题是...现在淘上瞧见的蓝 K 几乎都是黄金战士改壳的
至于 K II 那货使不得,上次买了一颗,实时电压永远只有 5V...

网友:
黄金战士就好了,不要纠结了

网友:
黃金戰士沒定速,貌似除了GV8000外,現在K8都沒定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