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一台穿越机

楼主(2016-03-18):
除了遥控电池充电器

其它还需要什么才是完整的一套!

网友A:
飞控,电机,电调,图传,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电机,电调,图传,桨

还有架子吧 说全点

网友B:
遥控,接收就不用说了,机架,电机,电调,飞控,图传,镜头,分电板,电池,浆,xt60头!基本就这些, 还有小配件 电池扎带 尼龙扎带 热缩管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接收就不用说了,机架,电机,电调,飞控,图传,镜头,分电板,电池,浆,xt60头!基本就这些, 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