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出问题 害我损失了几台飞机

楼主(2016-03-18):
买了乐迪遥控器 开始就没好过
第一台 穿越机   起飞后没几分钟自由落体炸鸡

第二台起飞没几米也是炸

又是一台

剩下了这一堆

第一次炸鸡因为是新手以为是自己操作失误  飞出去没多远的马路就自由落体了   机架 电机 电调  基本报废 ,后面接着装第二台  起飞没多远 又突然炸鸡   后面以为是接收机问题 更换了全新的接收机(上面图有)结果还是没了飞机
下面是测试视频:

从福斯T6换乐迪开始 我就一直相信乐迪会给我带来方便 稳定的效果  一台又一台的用这个遥控器   结果给我这样的损失???

请乐迪给我一个说法.......

网友A:
这控我朋友有,我觉得不准成!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B:
这钱不能省啊,稍微好点的控也就贵几百块而已,这下吃到苦头了吧!

网友:
感觉电量不足。。。起飞前把电池充满。。信号功率开到最大。。应该做个拉距测试。。不同方位距离的测试。。两个人的配合。。从零到一千米。。

网友C:
便宜没好货,国产小公司就是这德性,好好的性能不搞好,偏另外搞那么多功能,有个毛线用,。天9吧,再一个就上FUTABA,多好,一架飞行器就是一个控

网友:
前排收尸体

网友:
futaba和JR也没贵几个钱,省小钱赔大发了吧

网友:
为何不换个控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首先,自由落体的情况,极有可能是电池虚。
其次,乐迪使用的无线方案在近处几十厘米范围内,会没信号。这是这个方案本身的毛病。
第三,在丢信号的情况下,接收机会进入失控保护,各通道会输出预先配置信号。即便是没有设置也会有信号输出,不会存在油门空值,电机停转,自由落体的情况。
第四,飞控log传上来吧,所有数据一看便知。
综上,窃认为楼主对开源掌握的不透彻,把锅丢给了乐迪

网友:
第一次 炸鸡情有可原。   但后面几次 你不设失控保护吗?    我也刚买的AT9   目前最远飞了500多米 一切正常。

网友D:
把旁边妹子的正脸照交出来,我用乐迪AT9没问题啊,一般没信号的话飞控也会按照预先的失控方案执行,新手飞APM也比较难调,玩航模的乐趣就在于炸了修,修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旁边妹子的正脸照交出来,我用乐迪AT9没问题啊,一般没信号的话飞控也会按照预先的失控方案执行 ...

说实话没见过这么怪遥控器的,LZ还是得多修修飞机才会开飞机啊

网友:
我是来看妹子的

网友:
我对边上的皮裤妹纸比较感兴趣

网友:
LZ 什么时候的 控啊  我的AT9 是去年十月份出厂的  飞着挺好的呢  十几架固定翼 用这控飞的

网友:
技术问题吧.怎能怪控?

网友:
虽然我是对乐迪质量非常失望的,但对事不对人,关于楼主情况,穿越机失控油门归0炸鸡也算正常。第二架是应该是个正规飞控吧,失控也不会自由落体炸鸡吧除非你设置了接收机失控保护是失控后油门归零。

网友:
我两个乐迪控··都没出现什么问题··12楼说的有道理···可以检查下别的设备或者安装手法····乐迪会有失控保护··不会说突然自由落体··

网友:
检查下别的设备或者安装手法

网友E:
早就说了,还不如天地飞,至少不失控

网友:
慘史~再加油吧!

网友F:
功能蛮多的

网友G:
本人作为一个直升机新手,最开始用的富斯T6那个垃圾中的战斗机控开始就炸了2台机,随后听从论坛跟好多模友群里的朋友介绍直接放血换了台14sg,新手第一次感觉到了不炸机是多么让人舒服的事,控上千万不能省钱啊

网友H:
乐迪的东西 送我我都不要

网友:
AT9对于一般玩家还是很不错的,炸机原因可能和飞控有关,对于起飞前的检查项目一定要检查,每一次飞行都是第一次!节哀!

网友: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乐迪的官方人员,更加不是乐迪的水军,我只是一个老用户,多玩了几年的航模,我还有一个身份,我TM就是乐迪的托儿,怎么的了?以后黑人请换大号,搞个刚申请的小号有意思么?
下面就是正式的技术分析了,那么从第一次炸鸡来说吧,我们先不说这个炸鸡时间吧,单纯的从技术性角度出发,他是怎么炸鸡?失控无非就是丢失信号,也就是说他没有操作失误,纯粹的因为遥控器丢失信号而炸鸡,那么大家先来看看lz的机器,一条穿着小皮裤的大长腿,很性感,不好意思。刚刚有点偏题了。一个穿越的250机器,有飞行轨迹信息,要么是pix要么是apm,随便其中一种吧,在遥控器丢失的情况下,最先触发的应该是失控保护,而在失控保护的状态下,机器的反应无非就是留待,返航,自动降落。所以我就不明白了怎么可能因为丢失遥控器信号炸鸡?好了那下面还有很多原因,确实就是操作失误,还有就是飞控抽风,或者就是环境因素,也可能是老婆大姨妈来了,等等等等好像再怎么扯也扯不到失控吧?在这里还要感谢这个大兄弟选择是带了gps的apm(pix),你要是cc3d或者qq飞控什么的,我还真不好意思去这么分析。
好了,分析完第一个,那我们来分析分析第二次炸鸡吧,从炸鸡的残骸来说,我先替这个大兄弟默哀三分钟………..ok,默哀结束,下面来理性的观察一下后面的福斯枪控,嗯….不错,当年的油车我就是用的这一款,后来用的futaba4pk,确实比福斯好不止一点两点,咦?sorry,我好像说了题外话,言归正传,从我玩航模这么久的时间来讲,这大兄弟的手艺真的…….光看炸鸡的图,我也没办法和大家分析出这是不是因为失控炸机,但是这不妨碍我倒着推理,反正从第2张图上我看见了gps的支架,阿西吧!!!!观众朋友们!!!!相信以你们超过180的智商也是想到了,又是**带失控保护的设备,你tm遥控器丢失信号会炸鸡?你为何不直接说飞丢?好,就算你说没有设置失控保护,那我也只能说,大兄弟,长点心,航模,要走心,走心!同时我也要替乐迪悲哀,有这么个用户,当然我没别的意思,乐迪真心对待每一个用户,乐迪对我好,在有人黑的时候我就站出来了,o()︿︶)o 唉,我都被我自己感动了,阿西吧!就算这个是因为失控导致飞机开启失控保护炸鸡,那也是飞控的问题,你黑乐迪干什么?什么愁?什么冤?
好吧,赶紧分析一下下一个,看到这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你黑就黑,干嘛总是要用多轴说失控?能不能找点别的新鲜的?固定翼?直升机?涡喷?事主所说的话我目前直接忽略,感觉这个人太业余,真的,所以这个就分析道这里。
最后关于那个视频我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我看不懂他在表达什么。
重要!重要!重要!重要的话说三遍,给广大的同胞们一句话,别看热闹不嫌事大,专心做国货的已经没那么多了,成为乐迪客户快两年了,他们真的很用心。可能和我的帖子的名字一样,控红是非多。炸鸡不可怕,炸鸡之后不找到真的原因才真的可怕,比这还可怕的还在乱黑人,比乱黑人更可怕的是黑一个良心的厂家,真心不易,且行且珍惜。乐迪真心对待每一个客户,乐迪RadioLink官方群 334960324。乐迪RadioLink官方群 334960324乐迪RadioLink官方群 334960324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控我朋友有,我觉得不准成!

移步一看,真相大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钱不能省啊,稍微好点的控也就贵几百块而已,这下吃到苦头了吧!

这个还真不是钱的事儿,点击去看看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乐迪的东西 送我我都不要

别指望有人送你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便宜没好货,国产小公司就是这德性,好好的性能不搞好,偏另外搞那么多功能,有个毛线用,。天9吧,再一个 ...

我觉得你应该点进去看看真相

网友:
这个我觉得可以有,不过我还是觉得真相比较重要真相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早就说了,还不如天地飞,至少不失控

哟,这是你的大号?

网友:
便宜没好货,还是老老实实的上天9或者futaba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哟,这是你的大号?

我就一个号!不过从乐迪控论坛的反应情况和我见到的!总结乐迪次品率太高,不是跳舵就是失控,剩下一堆新手压根不晓得是那有问题!当然用得好好的!
乐迪还不如FS,我见过用FS  i6飞六轴一点几公里的

网友J:
第一次炸机,怎么不换控??为什么 你不换??为什么 你不换??为什么 你不换??
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一个号!不过从乐迪控论坛的反应情况和我见到的!总结乐迪次品率太高,不是跳舵就是失控,剩下一堆新 ...

呵呵,谁有事儿没事儿发没问题的到论坛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也知道你是在论坛看的?你bb个啥?有本事买一个去,不好在拿来bb,你bb有个蛋用,除了看热闹bb还嫩他算啥?

网友:
引用 网友J:
第一次炸机,怎么不换控??为什么 你不换??为什么 你不换??为什么 你不换??
重要的事说三遍。

兄弟,你说的很直接,我觉得很对.......我要这么闹心,也早就不要了

网友K:
小作坊生产的电子产品模友慎用,没有CE认证,没有3C认证的产品模友慎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作坊生产的电子产品模友慎用,没有CE认证,没有3C认证的产品模友慎用!!

哟哟哟,这是哪来的商家号啊,抹黑也别这么搞啊,抹黑找点实际的啊,自己小作坊别把别人都当作小作坊啊

网友:
难道我提醒,广大模友们,没有CE认证和3C认证的电子产品慎用有错?还有请问你是谁?

网友:
正中意AT9  结果看到这  OMG   全毁了

不知道群里有没有用AT9一次都没炸过的?有没有?    楼主都炸几次了

网友:
乐迪控和外号“瓜婆娘”的控使用的是相同的无线方案,这种无线方案在0.5米内会出现失控现象,无关质量问题!!至于楼主说的飞出去后炸机的问题,在排除飞控等情况下,建议你检查下装机问题,假如你的失控保护设置成失控关闭油门,并且接收机高频线和碳纤维板或者金属物接触,那么失控是必然现象!!

网友:
我的乐迪

楼主:
引用 网友I:
移步一看,真相大白

用户名是我电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咱俩电话里聊聊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小作坊生产的电子产品模友慎用,没有CE认证,没有3C认证的产品模友慎用!!

你是怎么知道乐迪AT9没有认证的呢?有什么证据请上图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你是怎么知道乐迪AT9没有认证的呢?有什么证据请上图

抱歉,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只是建议大家购买电子产品选择有。3c认证的而已。至于你说的AT9有没有只有自己购买才知道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用户名是我电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咱俩电话里聊聊

真心的,没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抱歉,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只是建议大家购买电子产品选择有。3c认证的而已。至于你说的AT9有没有只有 ...

哦,我只听我朋友说AT9是有CE和FCC这些认证的,而且做认证的时候是全部真实数据测试的。他就在乐迪官方群里,现在用的AT9遥控配PIX飞控。要是以后能有专门的机构给这些遥控器来进行品质评级就好了,大家也就不用那么盲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作坊生产的电子产品模友慎用,没有CE认证,没有3C认证的产品模友慎用!!

不好意思,CE, FCC,RoHS这样国际性的权威认证我们都是有的。
同行之间,我想最好的状态是保留最起码的互相尊重,不说互相学习,起码不要做无中生有的互相攻击。
(FS亲们注意啦,有人在用你们的名号黑你们哦~~)

乐迪相信大家最初的目的都是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最优质的服务,或是也谈谈理想,为航模这个领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大了说如大疆为中国航模扬眉吐气,小了说如乐迪现在,虽说没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但确确实实在专心做自己的产品,真心听取乐迪用户最真诚最宝贵的建议,不断完善我们的产品。

乐迪一直相信,谣言止于智者!一味的人云亦云,趁机起哄抹黑从来都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更不会是长久现象,因为人性本善!
最后,祝大家开开心心玩航模,清清静静玩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真心的,没兴趣

你也就能在网络里比比划划的,呵;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也就能在网络里比比划划的,呵;

啥疙瘩,别bb,你还想来个真人pk啊,怂包儿,别没事儿找点事儿

网友M:
我用的是AT10 目前飞固定翼 飞个一两百米 也没出现炸机 ,失控倒是有,但是滑行一段自己会联上,
上天之前的检查一定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啥疙瘩,别bb,你还想来个真人pk啊,怂包儿,别没事儿找点事儿

操你个死妈。你不就是乐迪的人吗,臭狗篮子在这装逼。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情况是遥控器离接受机几厘米的时候动摇杆舵机不正常,但一离开半米左右就对咯,那时我在调飞机的时候遇到的,但在使用的过程中没有遇到过失信号的情况

网友(2016-08-24):
引用 网友G:
本人作为一个直升机新手,最开始用的富斯T6那个垃圾中的战斗机控开始就炸了2台机,随后听从论坛跟好多模友 ...

我也是t6那个控 怪不得飞450莫名其妙的就炸鸡了 我还以为我眼花了

网友:
搞航模我是个新手,最近进了一套AT9S,在好友的帮助下从最简单最好飞的冲浪者滑翔机入手,玩了几次。飞外场的时候,倒是没发现失控的现象。但有一次在家里调试的时候,发生过信号丢失现象,为此还烧了一个电调和电机,虽然从经济上损失并不大,但心里还是不太舒服的。不过我的好友跟我说,有可能是电调不太好才烧的电机,这个我确实不太懂。幸好我弄弄无线电还行,把电调拆了,检查了一下,找到了故障点,更换了2只AOD516场效应管,电调算是修好了。但电机我没本事修,索性又买了一个。

AT9S是我第一个正规的遥控器,以前都是玩具级别的东西,做不得数,但以前玩的玩具航模也没有发生过失控现象啊,这个真不懂了。不过,我觉得对于航空模型来说,遥控器失控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如果是车模或船模来说最多是不能动,停在那里。但飞机真飞远了再失去控制,那个损失是很大的。

说实话,我没用过别的正规遥控器,没办法做比较。但我选择AT9S是因为它物美价廉(如果一直可以正常使用不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和造型我比较喜欢。从无线电的角度来说,信号丢失这个事情,是可以分析出并得到解决的,并不一定需要非常高技术。只要厂家能重视这个事情,总归是不难解决的。所以,我建议乐迪公司能真正重视它,并解决它。否则,因为这种事情损失的人多了,名声受到影响,那是一个长期都得不到恢复的麻烦。

我支持国产货,但也请国产货能支持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用的是AT10 目前飞固定翼 飞个一两百米 也没出现炸机 ,失控倒是有,但是滑行一段自己会联上,
上天之前的 ...

赶紧换控吧!你也不看看二手论坛里全是出乐迪at9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