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教几个关于电池发问题!

楼主(2016-03-18):
第一个问题,我子宫四块电池,其中三块是122开头的,每次用完关机后会响,这个正常吗?第二个问题是感觉电池续航不对头,官方是25分钟左右,可是每次我都只飞了18分钟左右,每个电池充放是6次,这个正常吗?我在四川。第三个问题,由于工作原因要出差3-5个月电池应该怎么保存,谢谢各位!

网友A:
1,电池内部卡卡的响,是热胀冷缩。
2,25分钟是在最理想的状态下测得的数据,你上升下降左右方向是会缩短飞行时间的。
3,电池一半电扔在那里就行了,满电也可以因为会10天自动放电,切记不要空电池长期放着会怀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内部卡卡的响,是热胀冷缩。
2,25分钟是在最理想的状态下测得的数据,你上升下降左右方向是会缩短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池内部卡卡的响,是热胀冷缩。
2,25分钟是在最理想的状态下测得的数据,你上升下降左右方向是会缩短 ...

卡卡响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卡卡响正常吗?

温差大的时候很正常,尤其是冬天。一半多出现在成品电池,比如dji的这种带塑料壳子的,一般热缩管套的不会有声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差大的时候很正常,尤其是冬天。一半多出现在成品电池,比如dji的这种带塑料壳子的,一般热缩管套的不 ...

但是电池从飞机上拔出后就不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电池从飞机上拔出后就不响了

12250开头的电池吧,是这个电池批次问题,我的也是,飞下来响。论坛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最之前发现问题的几个摩友免费换了电池,后来可能数量太大官方不认可这是质量问题。但是应为这个电池原因导致炸鸡的还没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250开头的电池吧,是这个电池批次问题,我的也是,飞下来响。论坛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最之前发现问题 ...

其他倒是没什么不正常的就是响,我才新买的电池循环还没过十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