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古董遥控器FUTABA FP-R115F接收机怎么接电调?

楼主(2016-03-18):
现有一个FUTABA T4VF遥控器,其接收器为FP-R115F,本人想利用它遥控船模,但不知如何接电调,在此请教大家!

网友:
是不是谁把信号针脚拆掉啦???一般插3通道(油门)

楼主:
接收器的电源还要接吗?据说现在的接收器在接电调时,不用接电源了

网友A:
你把电调接到油门通道就可以了,不需要接电池盒了,电调带电源输出的。例如你用1通道作油门,电调就接1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调接到油门通道就可以了,不需要接电池盒了,电调带电源输出的。例如你用1通道作油门,电调就接1通道 ...

这种接法也适合这种古董接收器吗?

网友A:
只要接收机的通道接口是3根针的都一样,所有通道的电源都相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接收机的通道接口是3根针的都一样,所有通道的电源都相连的。

谢谢,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接收机的通道接口是3根针的都一样,所有通道的电源都相连的。

那我的动力电是7.4V,而接收器电池是6V,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的动力电是7.4V,而接收器电池是6V,这个有关系吗

电调有稳压输出给接收机的,一般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有稳压输出给接收机的,一般是5V。

明白了,去试试

网友B:
楼主也有这型号机器啊!快有20年了吧?我也有这么一台,还从来没用过呢。当初买的时候,是三通道,后来去广州出差,在少年宫门外的门市部为它又配上一个舵机(s3003),成了四通道机。最近船做好了,就用它控制船。我们交流一下使用体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也有这型号机器啊!快有20年了吧?我也有这么一台,还从来没用过呢。当初买的时候,是三通道,后来去广 ...

我的也是将近20年了,是飞机上用的,飞过几回,挺好的,昨天用它试了一下,可以用,一点没有坏,直接接电调就好了,接收器不用接电源了。可以控制舵机和电机的速度。很好用的,今天在设计舵机的位置了。哈,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