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料导电,致使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6-03-18):
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他之前装机发现无端短路烧毁设备  后来百般查找发现是焊的时候有个焊料导致导电  记不清是什么了 但不是焊锡  好像是助焊剂或者松香还是啥辅助料   请问谁知道是啥

网友A:
焊料一般不会导电吧?导电也是焊接时烙铁头上的杂质焊接时和焊料混合导致导电现象产生,由于电阻比较大,通电时会慢慢发热、氧化,最终碳化短路燃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料一般不会导电吧?导电也是焊接时烙铁头上的杂质焊接时和焊料混合导致导电现象产生,由于电阻比较大,通 ...

哦 谢谢解惑   这个事搞的我都不敢焊东西了

网友:
松香没事。

网友B:
松香导电?我彻底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松香导电?我彻底醉了!

不是说松香 是我忘了是啥了 是个辅助焊接的东西

网友:
酸性焊膏,4楼说的对。

网友:
说导电的大多数都是这种
松香不会导电,一般航模接线或者焊接分电板、电池插头什么的都用松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