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过来)请教,这样的曲线应该怎么改善PID?

楼主(2016-03-18):
(高手看过来)请教,这样的曲线应该怎么改善PID?

1.  飞的时候已经比较稳了。
2. 感觉对舵杆的响应有稍稍延时, 结果黑盒数据出来,(以roll为例)发现果然:
    a. 命令曲线的形状和响应曲线的形状基本吻合
    b. 响应曲线与命令曲线的相位大致有个40ms左右的相位差。 -----我想这个就是操作稍稍延时的原因。

请问,这样的情况, P  I  D 三个参数值,应该怎么改进,才能缩小这个延时呢?

网友:
个人认为增大P,提高系统响应速度

网友:
飞控是一般是两层PID的,对付这种延迟,可以调高外层的 D,P值,和内层的D 测试。每次只调试一个参数。。。懒得拿笔算了,反正问题就是出在这3个是参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