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款飞机的配置,谢谢各位!

楼主(2016-03-18):
想改无刷,请教电机,电调,电池容量,谢谢!

网友A:
貌似翼展1米··长度0.675米  翼面积14.6dm2·起飞重量470克
XXD2212KV1400电机+8*6桨+XXD30A电调+3S2200电池·····经济标配··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翼展1米··长度0.675米  翼面积14.6dm2·起飞重量470克
XXD2212KV1400电机+8*6桨+XXD30A电调+3S2200 ...

谢谢!

网友:
小飞机不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