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反应慢

楼主(2016-03-18):
普通模式 尾巴 反应迅速 指哪打哪  可是3d模式 就不行了 方向掰倒最大 尾巴 转的也是很慢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感度与飞行模式联动?
还有,你没说什么飞机、什么舵机、什么陀螺。。。。都不知道怎么对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了感度与飞行模式联动?
还有,你没说什么飞机、什么舵机、什么陀螺。。。。都不知道怎么对答! ...

450 k8陀螺

网友B:
DR EXP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 EXP改了?

这个是啥意思

网友C:
这个调过没?

网友D:
看看尾舵机的dr,普通和3d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调过没?

没注意 这个调节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尾舵机的dr,普通和3d是不是一样的

这个 在哪里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在哪里调

DR/exp

网友:
太专业 插不上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