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板设置求助

楼主(2016-03-18):
如图 蓝天家的灯板 接好之后亮的很乱 怎么设置呀 求大神们赐教 最好能附张图 谢谢啦

网友:
主要是摆放位置!0和4要放到最最左边!3和7放到最最右就可以了!

网友:
信号线如果过长或有电阻是会影响这种串接形式的灯板的 我也用这个板 主要是信号那个线进飞控线不能长 中间不能简单绕接要焊接

网友:
个人觉得 飞时间长了 如果不是夜飞 没什么用吧,,当然除了很好看以外

网友:
排序位置要弄对

网友A:
灯板一定要接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板一定要接飞控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