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能玩liftoff穿越机模拟器吗?

楼主(2016-03-18):
凤凰模拟器能玩liftoff穿越机模拟器吗? 可以玩的话用那个控制台来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控制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个通道都没反应啊

网友A:
额 我就是用那个在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我就是用那个在玩的

选哪个控制台啊?

网友A:
我是用凤凰的。。。貌似这个没多大关系。。关键里游戏里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凤凰的。。。貌似这个没多大关系。。关键里游戏里设置好就可以了

哦好吧谢谢了

网友(2016-07-29):
有软件吗  共享一个谢谢啦

网友(2016-11-07):
果断下载来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我也试试

网友B(2017-03-08):
这个选项是从哪里点出来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选项是从哪里点出来的啊?

把控制台打开 电脑右下角 的图标 右键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控制台打开 电脑右下角 的图标 右键选择

我的sm600插上能直接飞凤凰,但是控制台没反应

网友(2017-05-09):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凤凰的。。。貌似这个没多大关系。。关键里游戏里设置好就可以了

都是英文,怎么设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