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s1300.25c电池都能飞那些固定翼

楼主(2016-03-18):
        多年不飞了,现在女儿大了要我给她买个飞机玩。我给弄了个fms a1小像真,我承认我自私,这根本不适合新手。先期准备了三块电池,怕不够爽想再加三块电池。但是又怕这电池通用性差总不能总飞这一架吧,再者这飞机电机专用、专用桨、配件贵、炸不起。
??请大伙高速我2s1300.25c电池都能飞哪些飞机,如果通用性好就再买三块,六块爽飞。炸烂a1再换别的飞。

网友:
fms800翼展系列的能用2s 850电池,2s1300电池可以飞美嘉欣的x600,好像没有能用2s 1300电池的固定翼

网友A:
太好办了,再上个fms的滑翔机海鸥,太好飞了,正好是2s1300的电池。一块电池可以飞半天,特好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好办了,再上个fms的滑翔机海鸥,太好飞了,正好是2s1300的电池。一块电池可以飞半天,特好控制

我也正想买海鸥  续航 滑翔 稳定 爬升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想买海鸥  续航 滑翔 稳定 爬升怎么样

电滑爬升一般,基本是一块电池飞一天的节奏,动力飞上去基本就不需要动力了,很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正想买海鸥  续航 滑翔 稳定 爬升怎么样

我这里主要是没跑道,我现在想把需要跑道的全部除掉,都是不需要跑道的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滑爬升一般,基本是一块电池飞一天的节奏,动力飞上去基本就不需要动力了,很赞

我怎么看官方给的数据只有8分钟?  2s1300的? 飞一天是什么概念....

楼主:
我比较喜欢像真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官方给的数据只有8分钟?  2s1300的? 飞一天是什么概念....

滑翔机,滑翔机,飞起来就收油门啊,你跟函道一样全油门肯定时间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滑翔机,飞起来就收油门啊,你跟函道一样全油门肯定时间短啊

能不能说下大概飘多久

网友:
飘几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