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下这种无人机怎么做

楼主(2016-03-18):
网上看到的一款条幅无人机,不懂其中的原理,高手能帮忙解答么

网友:
是不是是个能飞起来的东西都叫无人机

网友A:
这个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飞翼就行了,还引申出另外一种方案由两个螺旋桨差动实现转向,后面两个舵面连起来作为升降舵。

网友:
你就当他是固定翼,吊机飞

网友:
只要动力足,门板飞上天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一部分人很担心航模动不动就和无人机这么高大上的字眼联系起来;而另外一份人却热忱的希望航模动不动就和无人机这个字眼联系起来。

我属于前者。我觉得,无人机是无人机,不是所有的航模都是无人机。只有到了一定地步的航模才可以算无人机。而且,我申明一点,我认为我们现在玩的,和所见的大部分的航模都不属于无人机。
说个寓言:
一个乞丐,整天被人瞧不起,受人欺负。他特别想摆脱这种局面。
有一天他向上天祈祷,希望手里的碗变成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他想,这下,手里托着这么牛X的东西讨饭,就不至于有人看不起了吧?
第二天,果然,他手里的破碗变成个很牛X的玩意儿。
但是众人看他的眼神仍然充满了鄙夷:这么个好玩意怎么就到了个破乞丐的手里?
如果觉得自己弄个无人机就可以立刻高大上的童鞋,可以参考上面的故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飞翼就行了,还引申出另外一种方案由两个螺旋桨差动实现转向,后面两个舵面连起来作为 ...

两个螺旋桨差动转向低档玩具机上太多了。

网友:
没有自主飞行能力的都不称为无人机,否则只算航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螺旋桨差动转向低档玩具机上太多了。

用在玩具上的技术不等于落后的技术,你不要瞧不起。现在大行其道多轴飞行器就是利用电机差动来完成各种机动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