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80cm翼展epp飞不起来

楼主(2016-03-18):
朗宇电机1500kv x 2206
3个9g重的舵机 10a电调 500mah电池
为啥飞不起来呢?唉,高手帮我看看呗

网友:
什么桨?8040也能飞,没啥力气,我用20a电调配合8060桨,动力还凑合

网友:
2s电池用9寸的桨,3s电池就用8寸的桨

网友:
估计桨装反了。

网友A:
很好飞  我是2204   KV 1800   用8043桨,  2S  400毫安  重238克飞近六分钟,很灵活的飞机。

网友:
电调小了点,用20A的保险,桨装反了声音会很大

网友:
我用的双天2826  1200kv  9047  2s 500mah  4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飞  我是2204   KV 1800   用8043桨,  2S  400毫安  重238克飞近六分钟,很灵活的飞机。

请问天翼148元epp板机如何装机!卖家的视频连接过期了!看不到!

网友B:
我的2204kv1480郎宇电机,飞2s配9047浆!无法吊机!满油都不够力!可否改为3s!这样飞得起不?请朋友帮忙分析哈!

网友:
新兵无法发帖!只能这样问!请谅解

网友:
如果电装正路,机重靠谱,可以考虑是不是电池放电性能不足所致!

网友: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专门用2s电池吊机的测试数据?

网友C:
2206 1500KV 用2S 9047浆·最佳起飞重量220克以下 最高250克·
3S用8043浆 最佳起飞250以下 最高290克
12A电调完全足够,无压力。
电池选用35C以上 2S 400MAH以上500mah以下   新手配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06 1500KV 用2S 9047浆·最佳起飞重量220克以下 最高250克·
3S用8043浆 最佳起飞250以下 最高290克

网友:
你的配置是对的,剩下的就看买的东西质量怎样,技术怎样了。桨的尺寸是和KV值配合的,电机参数网上可查到。

网友:
按照LZ的配置 应该是能飞的

网友(2016-04-29):
引用 网友B:
我的2204kv1480郎宇电机,飞2s配9047浆!无法吊机!满油都不够力!可否改为3s!这样飞得起不?请朋友帮忙分 ...

你的电机吃不住3s的

网友:
1450KV朗宇2206电机十好盈12A电调十3个银燕9克舵机十8043桨十双天2s400m AH电池。吊机可飞4分钟左右,去年5月1号到今年5月1号还在飞。飞机很好飞很耐炸。请细心检查电机转向及桨叶方向,你的配置没理由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