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降压板集成供电,淘宝店家说支持12

楼主(2016-03-18):
我用的降压板集成供电,淘宝店家说支持12v2A输出。但是我上500mv的图传,加一个两轴云台。就供电不足,有时云台不能动。图传才0.2a云台0.8a这怎么回事

网友A:
买到假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到假货了吧

不知道啊。。

网友B:
降压版照片贴上来看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如果是线性稳压的模块不建议带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压版照片贴上来看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稳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线性稳压的模块不建议带云台。

不是线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压版照片贴上来看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这种模块带个1A问题不大,除非云台瞬间电流太大,模块输出保护了,如此图传也会没信号。确定是模块带不起的话,自己换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模块带个1A问题不大,除非云台瞬间电流太大,模块输出保护了,如此图传也会没信号。确定是模块带不起的 ...

请问是3s独立供电好些,还是集成好

网友:
看了照片,板子应该是双路输出没问题。你确认你给云台或图传供的电压是12V而不是5V?这个分电板可是有两路电压输出的。另外,这种模块随便接个狗云台和图传应该屁事没有。我用的也是类似模块同时接的图传+云台+爆闪LED。
在确认你没接错线后只能想办法检查模块输出的电压和电流能否达标(不懂的话找家电修理铺的师傅),如果模块没问题那就是你的图传或云台有问题:开机瞬间怎么也不会达到2A以上同时工作电流也超过2A

网友:
这个板子滤波电容的容量比较小,对于电阻性负载带载性能堪忧,建议加大输入和输出的滤波电容,都是一定要注意电容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