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架飞机组装成功。但是,撞向轮不正,跑不了直线,求助!

楼主(2016-03-18):
对飞机感兴趣了五六年,中午,忍不住下手买了架小飞机。之前,玩过各种模拟游戏,自认为飞行技术应该没多少问题。然而,现在飞机装上了,却滑行不了直线,请教老鸟们,如何使撞向轮装在正位上?

网友A:
入魔就玩此机,有一定难度。不跑直线有两原因:一是轮子没较正(这个一般能注意),二是反扭造成的,前拉机电机安装时要右下拉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反扭力,若克服得不好,就不易跑直。

网友:
艺高人胆大坐头排看起飞

网友B:
你2个舵机都没在中位上,把它调到中位然后在重新调拉线校对转向轮了和尾舵。

网友:
多半固定翼都是跑不直的哈哈哈哈哈  见怪不怪
你看谁飞起飞对着一条线 直线慢慢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魔就玩此机,有一定难度。不跑直线有两原因:一是轮子没较正(这个一般能注意),二是反扭造成的,前拉机 ...

是啊。觉得这个飞机很漂亮,头脑一发热就下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2个舵机都没在中位上,把它调到中位然后在重新调拉线校对转向轮了和尾舵。

嗯,我试一试。谢谢前辈。

网友:
飞机不错在地面尽量全部调好之后再飞吧。祝你顺利

网友C:
劝一句先别飞,不然就一个起落的事。我有一架SR22这个飞机降落有点难度速度很快。一慢就失速

网友:
炸了收电机电调

网友D:
最好先别飞, 买个epp的便宜货先练下。 炸机事儿小, 这个家伙要是落人家脑袋上, 不死也残废。

网友E:
这么漂亮的飞机还是先摆静态吧,等炸过几架飞机再回来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劝一句先别飞,不然就一个起落的事。我有一架SR22这个飞机降落有点难度速度很快。一慢就失速

嗯,现在有点儿不敢飞。真就一个起落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先别飞, 买个epp的便宜货先练下。 炸机事儿小, 这个家伙要是落人家脑袋上, 不死也残废。

是的。确实危险。目前不敢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漂亮的飞机还是先摆静态吧,等炸过几架飞机再回来飞这个

正有此意。今天刚折腾完,给装上了航灯。不飞,看看静态也是不错。哈哈……

网友F:
漂亮 没什么其它形容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 没什么其它形容词

嗯嗯,确实挺好看的。装灯了更逼真。

网友:
上个飞控吧

网友G:
姿态全自动调好

网友:
该起落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姿态全自动调好

不了解飞控。可以请你推荐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姿态全自动调好

有这个想法。而且还想改成收放式的。但是,这样工程就大了。得改机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想法。而且还想改成收放式的。但是,这样工程就大了。得改机翼。

航模不就是个折腾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想法。而且还想改成收放式的。但是,这样工程就大了。得改机翼。

固定翼飞控我也只是知道有这么个东西不知道什么好,你可以问问直升机的陀螺仪或者多旋翼飞控有没有固定翼的模式,你这个飞机跟收放脚架就不沾边,喜欢收放脚架不如买个收放脚架的空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这个想法。而且还想改成收放式的。但是,这样工程就大了。得改机翼。

而且你这个飞机照片一看就是前起落架向行驶方向左侧偏,飞机不是装好就能飞的,需要各种测试,比如地面滑跑,舵机行程,舵机方向正反,舵面是不是平的,舵机曲线设置,地面测试都合格了再进行空中试车。按部就班的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而且你这个飞机照片一看就是前起落架向行驶方向左侧偏,飞机不是装好就能飞的,需要各种测试,比如地面滑 ...

确实像左偏。请问如何调整呢?

网友:
这种小飞机 就是把前轮调正了 在地面滑跑也不可能一点不偏,只有靠手上的修正来修正方向,所以无需很纠结是否调的很正

网友:
有点冒险啊!!

网友:
先把舵机臂拆了,让舵机通电自动回中,然后装上舵机臂,带连杆的要垂直于舵机纵向,看前轮和垂尾偏不偏,哪个偏调哪个连杆,加长或缩短,我昨天看了下有固定翼专用的飞控。

网友H:
收炸鸡配件哈哈哈哈

网友:
舵机摇臂没装正,舵机通电回中后再装摇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炸鸡配件哈哈哈哈

哥们,你也太坏了吧……别人都是祝福他人能爽飞,你不祝福也就罢了,还希望别人炸鸡,你再捡便宜。还是劝你良心从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炸鸡配件哈哈哈哈

你的sr22是不是炸鸡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的sr22是不是炸鸡了?

我就开个玩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就开个玩笑而已

嗯,我也是开玩笑。我看到你也有架这样的飞机。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我也是开玩笑。我看到你也有架这样的飞机。还请多多指教。

两点,第一是前起太软,第二是电机座太单薄,其他还行,飞起来超稳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点,第一是前起太软,第二是电机座太单薄,其他还行,飞起来超稳

看到有说降落的时候速度过快,减油的话又容易失速。你觉得是这样吗?

网友I: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1年后再飞这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1年后再飞这架

只能这样了……本想儿子出生的时候来个首飞……看来只能等他周岁的时候首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