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T.石头和你一步一步为mini OSD BRF3 飞控刷 MW_OSD固件

楼主(2016-03-18):
一、硬件准备
1、FTDI Basic程序下载器 USB转TTL FT232
这个是写OSD的硬件。
下面是OSD硬件,具体有:
2、MINI OSD
由于这个比较小巧,所以比较适用穿越机。之前在学着刷写OSD时,刷坏过2个,莫名其妙的就黑了,有上海的,有深圳的,目前使用下来,感觉深圳的蓝色的下图这款比较靠谱。
3、BRF3穿越飞控高配版 集成OSD 可选电流计分电板
这款飞控是F3集成了OSD,并配有一个带电流计的分电板,可心通过其SE的接口进行OSD的烧写,如下图:其实与上面的MINI OSD本质是一样的。基于本人硬件控的本质,此文就以此飞控为例来一步步和大家刷写miniOSDBRF3穿越飞控飞控的使用文档:http://url.cn/2KRKxew
二、软件准备:
1、ft232rusbuart刷写器驱动必须安装http://url.cn/2Fuf96E
2arduino-1.7.8.org-windows Arduino IDE固件刷写程序http://url.cn/2LDib6e
3JAVA程序 MW_OSD程序必备http://url.cn/2AC93qP
4MW_OSD 界面地面站设置http://url.cn/2ITMKMc
说明,上面文件是我此次刷写下载的,如有担心可根据文件名搜索下载。
三、刷写步骤
1、硬件连接
BRF3自带的OSD刷写线连接飞控的SE接口(只有这条线带针的接头)其线序与FTDI刷写器完全一一对应,用地线做识别(OSDFTDI有个边都是两条地线,为此为标识)非常方便。如下图连接就可:
具体BRF3飞控引脚定义我一并附上,给爱钻研的同学参考。

PS:这个飞控其他使用方面我将通过一个装机贴来说明,敬请期待。
MINI OSD连接与此类似,也就是FTDI刷写器的5个接线与MINI OSD5个连线进行连接,如下图注意,TXRX交叉互连:FTDI刷写器的引出线上有DTRTXRX5VGND的字样,我就不上图了。
三、下面进行刷写操作(前提,要安装FTDI的驱动程序,前面有下载地址):
1、启动Arduino,在工具选项中选择“板”,选中箭头所指的"arduino Pro or arduino mini"(这个应该有其它选项,我这儿偷下懒没有再找),端口要设置这个USB 的端口,(反正不是COM1
2、下面我们通过刷写一个默认的固件来验证硬件及连接的是否正确:
按顺序选择123后,在下图示1处点对勾进行编译,然后点右箭头图标2处进行上传固件,如果正常,状态栏会有提示,如下图
成功如下图箭头所示,证明硬件,连接OK,否则排除问题再进行随后操作:
3、安装JAVA,并重启电脑
4、下载解压前面的MW_OSD文件,然后启动arduino,找到压缩文件中的MW_OSD并打开:如下图
这个文件是我们FOT飞行队技术主管两只老虎专门修改过的,已经针对我们穿越所使用的F3NAZE32等飞控进行了修改,不用再修改有关函数。拿来主义,拿来就用。
看下图config.h的有关内容
下面就是,编译,上传,这样OSD的固件就算是成功刷写了。
那句稳定性的问题,不用管他。点工具栏上的向右的快捷按钮,等待后完成上传。
5、修改OSD显示项目。上面下载的MW-OSD是压缩绿色软件,在MW-OSD-GUI文件夹下,根据你的计算机系统选择相应的程序,如我的是32WINDOWS,就选:如下文件夹下的文件。
出现如下的设置界面:
(1)   选择正确的COM4口,我的计算机分配的是4,每个人的这个端口应该不一样的,除了COM1外,另一个应该就是正确的了
(2)选择后,看到了绿色界面出现,证明连接OSD硬件成功,第一步,上传字库,就是”FONT TOOLS”,先“SELECT”再选择相应的字库我喜欢字体大一点,就选用第一行,OK,后选择UPLOAD,这块需要久的时间,可以看到USB读写器,的RX灯闪烁,反正也无聊,看灯玩。
我一般就显示电压、飞行时间(绿色开关部分),由于我的这个BRF3穿越飞控带电流计,所以应该也选择上图的电流,你选择什么,在右侧模拟FPV界面的窗口就会出现相应的图示,最后选择WRITE,上传设置!OK!
至此,MW_OSD写固件并设置操作全部完成!剩下的就是与飞控的连接了,如果是F3,建议连接到UART端口上,同样注意RX、TX要交叉互联,别的就没有什么了,祝各位顺利。
注意电池不用接了,因为前面电压选项那选择了FC电源,还有图传的输入输出要接地线。
通过OSD可以做很多事情,调PID,调上面GUI的显示项目,具体操作可以参考友贴:
我最初就是琢磨这个摸索出来的,感谢cisforcer,另外直接使用了两张图。
里面细节可能仍有完善空间,希望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