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鹰2W 5.8G图传城市上空拉锯测试

楼主(2016-03-19):
收到锐鹰厂家送测的5.8G 2W图传一块........
上载机测试拉锯.........
载机为FX61
PIX飞控
Rlink 433
LD2814 1000KV电机配CAM的9寸碳尼龙折叠桨
4S 4200MAH电池

在城市上空(有点作死的节奏,主要是懒得跑远),电磁环境比较复杂,飞到3.4公里的时候433比图传先挂........
作为5.8G图传,在这种情况下还无雪花,确实比较感人.......
当然我也不是厂家的托儿..........
客观的讲,这图传内部的滤波还是没做好,水波纹比较严重(同样的载机以前其他图传没有水波纹)........也给厂家反映了,承诺改进.........
顺便补充一下,地面接受是大平板加双菱天线,人肉AAT.......

不多说,看视频,希望能给魔友们一个选择的参考........

http://www.tudou.com/v/JtRmOUR2hl0/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飞了 9公里 ,是 直线距离 么 ??

网友A:
你的433天线这样放,难怪飞不远,曾经我也犯了跟你一样的错误,后来纠正后距离直线飙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433天线这样放,难怪飞不远,曾经我也犯了跟你一样的错误,后来纠正后距离直线飙升

那请问应该怎样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应该怎样放呢

两根天线垂直于地面放置,433是垂直极化

网友:
给图传单独 供电试试。。不要和动力供用一块电池。。
如果还有斜纹 ,那就不是滤波的问题了,而是发射 机本身的电路设计问题。
当然 ,你的接 收部分,如果处理得不好,也可能会有斜纹。。

就如同现在的TS832一样,很多山寨仿品出来的电路,就会有这种情况,各种1.3,1.6,2.0甚至3.0都出来了。
在节省物料,降低成本的同时,画质会受到干扰。只是你这种斜纹太过明显了。
还是原来的最早先的版本情况 比较好,没有水纹 ,只不过得靠运气 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433天线这样放,难怪飞不远,曾经我也犯了跟你一样的错误,后来纠正后距离直线飙升

这个确实和天线没关系,rlink本来就是双路接受,这样安装我在其他地方飞过20公里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和天线没关系,rlink本来就是双路接受,这样安装我在其他地方飞过20公里以上

我的这样放只能飞9公里,竖直放就能随便20,用的原装发射天线,遵循物理原则的垂直极化,不信由你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和天线没关系,rlink本来就是双路接受,这样安装我在其他地方飞过20公里以上

垂直极化,慢慢参悟,原装天线轻松20公里

网友C:
请教楼主 切糕 arkbird rlink 433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 切糕 arkbird rlink 433怎么选

rlink

网友D(2016-12-20):
引用 网友A:
你的433天线这样放,难怪飞不远,曾经我也犯了跟你一样的错误,后来纠正后距离直线飙升

怎么放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放最好

我个人觉得,垂直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