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手动模式无法翻滚,求解

楼主(2016-03-19):
CC3D 自稳,半自稳模式PID调节很稳定,不知为啥手动模式出了啥问题,1是空中无法翻滚(定一个角度再翻不过来),2是在调节PID时感觉飞机就跟没调一样(怎么拉RATE条没用,反复修正PID也不行),求解

网友:
上飞行模式和对应的BANK数据截图能更好找到原因,估计是飞行模式设置有误。

网友:
你是不是3个模式都是用的一个数据?

网友:
档位3对应的模式不对

网友:
ACRO+ 和 RATE 到底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