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 EDGE 160A无法行程校正

楼主(2016-03-19):
开控和接收,把遥控油门行程调到高低75%,油门推到最高接电,电调反应声后开始增加行程,可行程调到最大(150%)电调也没反应,请问什么原因?  本人Graupner MZ-24 需要油门反向吗? 谢谢

网友A:
1.接收機有通電嗎?電源來源?

2.你電調上的紅線拔了嗎?如果拔了請插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接收機有通電嗎?電源來源?

2.你電調上的紅線拔了嗎?如果拔了請插回去

接收通电,2S锂聚直驱 ,红线没拔